请问如何调试正在运行DSP的程序

楼主(2009-12-08):
请问如何调试正在运行DSP的程序

我用的是TI DSP 54xx芯片,上电后当程序从片外的Flash芯片被DSP load进DSP内部的程序存储空间并已开始运行,此时我想连接DSP仿真器进行跟踪调试。

有资料说在打开CCS前在Gel文件中关断仿真器reset DSP的语句,可是我工程中就没有用到gel,不知道该怎么办?应为一打开CCS,仿真器就要对DSP进行复位,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不复位dsp而进入正在运行的程序?

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看样子很想是要搞**;
若是的话鄙视一把。

楼主:
非也,调试正常的Flash rom中的程序不是都需要吗?每一为DSP工程师都要需要的,希望大家讨论……

网友B:
在建session时,选非打扰(do not disturb)的session,这样就可以连上后通过手动HALT你的程序。
一般默认的session是连上仿真器时,就会reset & halt所连接的处理器。
ADI的VDSP是这样的,相信TI的CCS应该也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C:
6,7年前用过c6211,c5416,不知道现在TI的开发工具整出啥新花样了,给你一个方法,如果你知道某段程序肯定是必须运行的,在那加一个死循环,然后用DEBUG工具连上你的硬件,直接改PC指针,跳出那个死循环,然后跟踪调试。

不理解你为啥非要不复位DSP而进入正在运行的程序,复位之后你用相同的输入重新跑一下程序不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D:
复位DSP后再运行不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