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业人士一个非专业的51问题!感谢!

楼主:
如上图,当P0口输出高P2输出低时,发光二极管会被点亮,点亮的过程中,各点的电位电流是什么样的啊,加上拉电阻的原因和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A(2009-12-08):
P0段选,P2位选。
用的共阳极数码管。

网友B:
加上拉电阻的原因是因为51I/O口输出高电平时为弱上拉,电流驱动不够。LED点亮时,+5 -- 电阻 -- LED --P2 拉电流 -- GND形成回路。

网友C:
找本51书籍,好好看看各个端口的内部结构,你就明白了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朋友:)

网友D:
应该是共阴数码管

网友E:
上拉电阻输入电流,来驱动LED

网友F:
51的P0口做IO时不是弱上拉,而是无上拉,不接上拉电阻,无电流输出。
楼主想用P2口直接做数码管的位选?每段3mA最大就有24mA!

网友G:
P0端口应该是开漏级输出,所以需要接一个上拉电阻
不过个人认为,可以充分利用P0口可以吸入大电流的特点,将P0端口作为位选信号。
最科学的方法是,位选信号后用一个三极管驱动。

网友H:
不宜用P0

网友I:
1、P0口是OC门,看I/O内部结构
2、51的P2口还不足以这样接控制位控,加一些三极管或门电路等较好
3、灌电流和拉电流的问题
   俗点说,拉电流就是从输出端口流向负载,“拉出来”的电流,
   灌电流就是从负载流向输出端口,“灌进去”的电流。
   一般地,当负载的另一端接地,输出端口输出高电平时,就会产生拉电流;
   当负载的另一端接VCC/VDD,输出端口输出低电平时,就会产生灌电流。
   顾名思议,开漏即MOS管输出脚漏极是与VDD断开的,输出高时需要上拉电阻才能得到高电平。
  开集即对TTL而言,集电极与VCC断开,也需要上拉电阻。
  灌电流是指电流从外面流入输出脚,一般它比拉电流要大得多。

网友J:
1、P0口是OC门,看I/O内部结构
2、51的P2口还不足以这样接控制位控,加一些三极管或门电路等较好
3、灌电流和拉电流的问题
   俗点说,拉电流就是从输出端口流向负载,“拉出来”的电流,
   灌电流就是从负载流向输 ...
引用 网友I:
:)

网友K:
这个电路有问题

网友L(2010-01-15):
在PROTEUSE软件可以测出各点电流,电压。电阻起限流作用

网友M:
一般用三极管驱动COM端...

网友N:
应该是共阴极数码管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