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COSMIC软件仿真为什么一直进不了TIM4中断?

楼主(2009-12-08):
小弟第一次用103K3这个单片机,准备用TIM4做一个主循环里面的1ms定时用,照抄了例程的TIM4的初始化之类的函数,但是软件仿真就是进不了TIM4的定时中断,不晓得什么原因啊 哪位大哥能指导一下啊。
void main(void)
{

  TIM4_DeInit();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1);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
  enableInterrupts();

  TIM4_Cmd(ENABLE);

  while (1)
  {

  }
}

网友A:
103K3的TIM4与207/208/105不同,楼主还是详细研究一下Datasheet吧
改例程要注意一下头文件中对芯片型号的宏定义

网友B:
建议你看看头文件,看到底有没有开中断这条语句

网友C:
不会是头文件的问题吧

网友D(2012-08-22):
我碰到一样问题啊!
STM8L151K4T6,TIM4 做一秒定时,死活不出中断,通过调试发现,所以赋值语句执行后,寄存器的值还是0x00!
1楼的兄弟,你debug 下,看看寄存器的值被设置了吗?

网友D:
STM8L151K4T6 内部设置启用,需要给它喂时钟!!
现在我上面的问题解决了。
void Clock_Init(void)
{
        CLK_CKDIVR = 0x03; //8分频
        CLK_ICKCR  = 0x11; //启用内部RC=16mhz
        while((CLK_ICKCR & 0x02)==0); //等待时钟稳定

  CLK_PCKENR1  = 0xff;        //定义,时钟提供给设备
        CLK_PCKENR2 |= 0b00111111;  //定义,时钟提供给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