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CC1100不及格,二次谐波这么大,正常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2-08):
输出没加低通吗?

楼主:
用的是现成的模块,估计也是参照datasheet的建议来设计电路的,如下:

网友B:
显然,输出应该是一个4阶的巴特袄斯低通滤波器。

你最好用高频毫伏表量一下L122右边节点,与天线上的高频电压,估算一下滤波器的输入输出阻抗,再跟据传递补函数去求出4个无源器件的值。

不过俺觉得,datasheet上应该有滤波器的参数的,可能是你Layout没有注意设计规范,导致二次谐波直接跑出来了

楼主:
谢谢老X前辈和大蚂蚁前辈的指点,小弟功力不够,还需补习。

网友C:
还有采用器件本身的频率特性问题,这个亦不能忽视。

网友D:
CC1101在CC1100主要改善部分
改善杂散响应;
更紧密的相位噪声更好的改善邻道功率( ACP )的性能;
饱和电平输入更高;
更高效能的功率输出
连续频率波段的扩展,

CC1100: 400-464 MHz 和 800-928 MHz
CC1101: 387-464 MHz 和779-928 MHz

网友D:
任何东西都是,简单玩玩容易,要做到性能俱佳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