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ART4的问题还是固件库的问题?

楼主(2009-12-08):
用两片STM32做一个产品,HMIBoard和ControlBoard,两者之间使用串行通讯连接。
使用FlashLoader升级产品代码。因为向外只有一个串口,HMIBorad的代码升级经Control Board转发。
转发使用Control Board的UART4,成功率很低,后来在PC10、PC11上使用Remap的USART3就成功了,不知道是UART4的问题还是固件库的问题。
IAR4.42A。

网友A(2014-04-20):
5年前的话,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现在应该解决这个BUG吧,如果还有问题分下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