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段显示驱动工具求助

楼主(2009-12-08):
最近在写一个基于HT1623的驱动的东东,
由于画面的幅面较大48*8
想采用在内存中划出48字节缓存,在缓存中修改画面,定时全屏刷新画面的显示方式。
但总觉得这样又费地方(48字节RAM)、又费时间(整屏刷新)
不知道哪位大侠有相关的经验,可否指点一下。

另:是否有支持1623显示的PC仿真软件,和画面编码工具,由于我的屏幕画面是自己设计的所以通用的点阵式的感觉还是不好用

以上烦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思路有问题,没必要缓存的。

至于工具,只能自己用VB、VC写一个咯~

网友B:
没必要用缓存的,LCD本身就是缓存,你只需把数据写进去……呵呵
至于仿真工具,更没必要了。用到这么小的液晶,你的菜单屏幕不可能很复杂的,直接手绘即可

楼主:
受教了,由于目前IO口的限制只有3线可用(只可写不能读),在这种情况下有应如何去实现利用LCD的缓存
数据量也蛮多的,18个数据量复用8个窗口,需要来回切换。苦恼,
上面两位大侠,如有时间是否可以指点的详细一点。

网友B:
切换一次就重绘一次。
例如你要在某个界面显示电压值:
disp(电压);
然后在disp()函数里把电压值转换为你所需要的字符串,输出到LCD即可(重新描绘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