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低频大电流放大器芯片

楼主(2009-12-08):
求推荐一个低频大电流放大器芯片,要求输出电流大于600MA,输出电压大于24V.频率包含50HZ

网友A:
去随便找个音频功放IC咯,比如TDA20x0

楼主:
谢谢2楼的:P

楼主:
按照2楼说的看了一下,可惜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太大了,我要低于2W的就行了.主要是用来驱动同步电机的

网友A:
输出那么大又不是要你负载全接受。

而且,50HZ同步电机为什么不直接接工频变压器?

网友B:
op+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