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晶振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2009-12-08):
我们常用的,有源和无源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A:
一般几十PPM,有源的高些,
实际精度倒不是主要问题,可以通过电容补偿,温漂才是主要问题。

网友B:
常规的分50、30、20、10ppm几个等级,10ppm以下的属高精度等级。

网友C:
一般做单片机的,弄出来的精度在100ppm量级。

网友B:
100ppm量级应是考虑了外围电路参数离散性的结果,晶体或有源晶振本身的精度等级可以轻松超过该数值。

网友C:
100ppm量级应是考虑了外围电路参数离散性的结果,晶体或有源晶振本身的精度等级可以轻松超过该数值。
引用 网友B:

呵呵,因为N多人不会配电容,所以100ppm是粉容易出来滴。

网友D:
我买的都是20PPM的

网友E:
一般几十PPM,有源的高些,
实际精度倒不是主要问题,可以通过电容补偿,温漂才是主要问题。
引用 网友A:

精度包含了温漂。

网友F:
如果要精确记录时间或者之类的功能,是不是软件上要周期性的采取一些措施来校正时间?

网友G(2010-05-06):
这个不是应该考虑的因素吧

网友H(2016-11-14):
既然PPM是代表百万分之一,代表误差(精度)
那么我们选择的PPM高低精度就与时间的准确度密切相关
举例:若晶振的精度范围是5PPM,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一天的时间误差是多少
5(ppm)×24(一天24小时)×60(一小时60分钟)×60(一分钟60秒)=432000*1/1000000=0.423S
即每日的误差不超过0.423秒
以此类推,精度值越大,时间误差越大

网友I:
通常买到的是100ppm ~ 0.1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