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MSP430F149的串口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09-12-08):
我是个新手,串口我已经设置好了,也通了.我发送的数据都可以通过 TXBUF0=RXBUF0 返回回来.而且也可以通过对TXBUF0进行特定的输出指令.比如让MSP430通过串口返回"Welcome!".但是我想设置制定发送某个数字让MSP430执行特定的功能却无法实现.比如我通过串口给他的信息是"A3C5"机器会自动执行某些语句的返回,比如返回"HI! JACK".请问如何才能让MSP430正确分析出RXBUF0中的数据而执行相对设置好的指令?
另外还想问一下,MSP430可否设一个可变数值(比如LIB=100)断电或重置后都不会消失的命令?
这个是为了执行某些指令后LIB会自动减少,而可以通过串口对LIB恢复会100.
谢谢

网友A:
串口数据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楼主:
哦,那我再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B:
你这个涉及到通讯方面的东西,如果你要特定的实现某些功能的话,就好先定个协议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定个协议吧

楼主:
恩.这几天我研究了了,已经把问题都搞清楚了并解决了. 谢谢各位.

网友D:
这方面找个例子做一遍就回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B:
不知道LZ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希望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C:
是啊LZ 说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楼主:
串口问题也是按照之前他们说的一样,我写个协议就可以解决了.比如在PC输入某个字符或语句后进行判断和相应的动作,然后再等待PC的输入.就像菜单一样.
不知道我理解有没有错误,但是我试验了下可行.我认为RXBUF0一次中断只接受1次数据,比如123其实是3次中断.也就是说RXBUF0一共在3次中断中分别等于'1'  '2'    '3'

网友B:
恩,理解对了

网友E:
做通讯就要先设计通讯协议,这方面请参考Modbus协议方面的资料

楼主:
恩,谢谢。在发贴后的几天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贴可以删除了。

网友B:
删除就没必要吧,还可以留给其他人学习

网友F(2010-11-04):
我是刚开始接430的,在做usart这块,也想达到上边那个目的,请问下一步该怎么做,现在的水平是只能发送和接收到字节。谢谢各位师傅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