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09-12-08):
请大家推荐一款可外扩mos管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现在的驱动芯片mos桥都是内部自带的,有没有一种mos桥在外部扩展的,这样就不会受电压的限制

驱动芯片内自带的mos桥耐压都很低,通常都在40V以下,如果有外扩mos桥的,就只要增加mos管的耐压值 就好了。

trinamic有外扩mos管的芯片,但SPI通讯的不行,我要STEP/DIP控制的,做插补。

楼主:
A3986的芯片似乎可以

外部接MOS管,支持电压从12V~50V,如果要更高还可以换更高耐压值的mos管,不过要加个隔离

楼主:
TMC401不错,支持最大32细分,STEP可达200多K,

TRINAMIC的功耗确实很低

网友A(2010-02-28):
A3986
BY5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