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IC] 什么是打嗝模式?为什么它会使效率增加?

楼主(2009-12-08):
什么是打嗝模式?为什么它会使效率增加

网友A:
打嗝是个形象化比喻,比如电路遇到间歇性短路故障,电路就要用试探法去看看短路消失没有,于是加一个短输出,一旦短路还在,立即停止输出,过一会再试一次,直到短路消失,其实就是个调制法,比简单的奖品保护要复杂一点,比如自动将保护阈值降低,判断时间缩短,比如前加速保护就是,只要还有以前短路的痕迹,立即取消后面的输出行动,后加速保护就是,一旦感到还是不妥,就在降低一下阈值试探一下,提高灵敏度增强保护,就比如人用较轻的试探冰面是否能走人一样,很复杂,也很实用.

网友A:
也是刚搜出来的

网友B:
我说怎么似曾相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