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转换的精度和分辨率

楼主(2009-12-08):
AD的转换精度和分辨率有什么样的关系,各代表什么,选用时应该注意什么?如何计算?以前做东西的时候竟然都没注意这些,发现问题一大堆……

网友A:
看datasheet,上面应该有的。

网友B:
转换精度就是这个AD是多少位的,分辨率跟你要采集的电压有关系。比如精度为8BIT,采集的电压是0---5V,那么分辨率就是每一个单位表示5/256 =0.01953125V

网友C:
楼上错误

精度通常是指准确度。指测量值与实际值的差异性。影响精度的因素很多。如分辨力,线性度等。
分辨率可以通过分辨力来理解。也不与采集电压有多少关系。8bit的分辨力为1/256,10bit时为1/1024,但实际还要通过量程转换成具体的值,不能没有量纲或单位(量纲与单位是不同的概念)。

分辨率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而分辨力则用绝对值来表示。“5/256 =0.01953125V”指的是分辨力而不是分辨率。而这样的分辨能力仅仅是指理论能力而不是实际能力。因为实际能力还要包括非线性因素引起“干扰”。

我通常认为实际分辨力是理论分辨力的2倍(没有1.5倍之类的中间界限)。

网友C:
这样的回复,应该很可以了。
建议楼主找书来专门理解一下有关概念。
一般情况下,这些概念是你开始学习时就接触的,现在可能忘记了,补一下课吧。

网友C:
遇到问题再回头疏通,效率是比较高的。
放心,这不会浪费你多少时间的

网友A:
4楼辛苦了,解释的很详细
LZ有福了,哈哈

网友D:
实际分辨率可以通过软件数据分析,得到一个有效分辨率

网友E:
精度是指转换出来的数字量与模拟量的误差,分辨率是指AD能够识别转换的最小模拟电压

网友F:
看楼上的,另外一般分辨率高精度也高,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

网友D:
对于ADC自身精度和分辨率来说,2着完全没有任何联系。
对于用adc测量的物体,分辨率越高,测量数据可以做的越好,也就是精度可以做的越高。但只代表“能”,而不是一定会高。
分辨率低,精度肯定不会高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