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推荐一颗电流型运放!

楼主(2009-12-08):
哪位兄弟推荐一颗电流型运放!用了一个电流互感器,厂家推荐用电流型运放。

网友A:
电流型运放不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B:
普通电压型运放+负载电阻即可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就要用电流型运放吗?
好像电流型是用在高速的地方吧,具体不太清楚,请楼主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