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09-12-08):
(无正文)

楼主:
图在这里,怎么直接贴图?贴半天没贴上。怎么我把四个驱动三极管换成npn的就是不行呢。用的8050

楼主:
这下学会贴图了

网友A:
图中BG2/3/4/5本来就是NPN管。

网友B:
这个电路有问题来,当输入悬空时所有的管子全导通,直接冒烟。

楼主:
是的本意是用NPN的但是发现公司无NPN了就用PNP8550将就了,把最上面的两个三极管去掉了,只剩下驱动电机的四个三极管,这样有两路控制正反转的信号全接高电平于是电流2.3A查了半天没找着原因,管子换了好几遍了。

楼主:
哎,硬件真是改补补了。不过这个原理确实挺简单的吗。

网友A:
“两路控制正反转的信号全接高电平于是电流2.3A查了半天没找着原因”
冒烟没有?

楼主:
没冒烟,接通一看电流那么大立即断开电源了,管子只是有点热。昨天回家找了8050换上就行了。8550就不行原因真是没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