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2-08):
ORG    0000H
                JMP RESET
         RTNI
         JMP TIMER1_INT              ;T1 INT THEN GO TO T1_INT
         RTNI
         RTNI
;--------------------------------------------------------
RESET: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CLEARRAM:                      ;CLEAR RAM 020H-3AFH,
    LDI    DPH        ,07H
    LDI    DPM        ,02H
    LDI    DPL        ,0FH
    LDI    WDT        ,1100B         ;CLR  WDT     WDT=64ms
?CLinx:
    LDI    INX        ,00H
    CALL   DataPointDec
    LDA    DPH        ,BANK0
    OR     DPM        ,BANK0
    BNZ    ?CLinx
;--------------------------------------------------------

程序中的这一部分是干什么用的,去掉后程序怎么就运行不正常了?》

楼主:
还有如果我还要用到time0中断计时呢,怎么弄

网友A:
这一部分程序是初始化RAM区的.IC上电工作时理论上RAM区的值是不确定的,所以通常程序上电后首选都要初始化RAM区,初始化后再使用.

另外,如果要用TIMER0中断,则在入口地址入写入跳转地址,如  JMP TIMER0_INT,然后再写TIMER0中断服务程序.相关的例子可以参照置顶帖子里的"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一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