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或运放组成的电压跟随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2-08):
如题,在网上百度了一下,好像没看到合适的结果。

另外我想采用电阻分压来采集电压,其后一定需要接一个射极跟随器再接入单片机的ADC引脚吗?

请教坛友,谢谢。

网友A:
三极管构成的简单跟随器,输出与输入之间存在一个大体固定的直流电压,不大理想。其反馈量较小故跟随特性较差。运放构成的跟随器,输出输入之间的固定直流电压极小,负反馈量大,输出对输入差别非常小。
但普通运放构成的跟随器其频率特性往往不如三极管构成的跟随器。

网友B:
信号采集,别用三极管射随器,因为输出电压恒比输入电压少掉0.6V, 建议用运放做跟随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输出比输入少0.6V是为什么?

网友D:
be结电压总要减吧

楼主:
谢谢,我还是焊两个电路试试来比较一下。

网友E:
一个是交流放大器一个事直流放大器

网友F(2015-09-02):
我也要做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