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用一个什么样的放大器

楼主(2009-12-08):
做实验需要使用一个锯齿波扫描电源,希望输出电压范围±150V,频率在0~1KHz可调。

目前已有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出波形以及频率均满足要求,但输出电压范围最大为±10V,所有想在后面接一个电压放大器

问题是:这个电压放大器可以选用什么类型的呢?晶体管放大器,还是电磁线圈变压器那种类型?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类型?

P。S。电子方面的不大懂,希望我把问题描述清楚了,请达人指点。
         THANKS~~

网友A:
±150V,1kHz锯齿波,估计用分立元件搭可能比较合适。
变压器不要想,这么宽的频率范围,变压器可不行。

楼主:
0至50Hz呢,低频升压变压器可以吗?

网友A:
既然频率范围包括0,怎么用变压器?
别说0,就是10Hz到1kHz,锯齿波,变压器也玩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