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下偏置电阻

楼主(2009-12-08):
图中10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三极管应该是开关作用。串联那个电阻是限流,使三极管饱和导通。。为什么还有这个并联的电阻呢
这个并联的电阻是防止在输入悬空时造成三极管输出出现不稳定的现象。这个电阻可称为下拉电阻,保证在无输入信号时发光二极管不发光,有输入信号时才发光。

大家都说是防止干扰信号呢。,什么干扰信号呢,输入悬空,就不发光。怎么会不稳定呢。。难道有了这个电阻,有干扰时候。发光二极管就不发光了吗?我看见有这个电阻和没有这个电阻是一样啊/。谁能帮我详细分析一下呢。

网友A:
这个图不是有人发过了吗?我好像看见过!

网友B:
当一直有输入信号的时候,该电阻有没有就无所谓了。

网友C:
也想问问。。看 铃木的书也看到那个到地的电阻,老感觉不 知道为什么,求解一样的困惑

网友D:
上楼的这位哥,你说的柃木的书,能具体说下那本书么,我也想看看

网友E:
LZ ,去掉下拉电阻R?,然后用手指头摸摸输入端看看,或者在输入端接根很长的空线试试。

能想明白吗?

学习了

网友F:
输入悬空这三极管是通还是不通?这其实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你觉得它说得清楚,因为你实际观察到了“不通”。但是你观察的情况不够充分,如洗碗机所说,手指头摸输入端,输入端接长线,或者把手机靠近输入端拔个110,换个hFE更大的管子,各种各样的情况你都要观察,最后才能归纳,得出来的结论还是个“经验性”的,你得意识到那结论很可能具有局限性。

太费劲了是吗?那就接上一个下拉电阻吧。

楼主:
谢谢刚才你回答我的下偏置电阻。你说手碰到。造成干扰。三极管也可能导通。如果加上电阻,干扰就进入地了吗。如果干扰信号是瞬间五伏,那三极管不还是瞬间导通一下吗?它是怎么抑制干扰的呢。

网友G:
老X的帖子回答得很妙!

不过,摸C极也能看到一点小光,这该如何是好?

楼主:
对呀。难道只能解决0--1.4伏的干扰呢

楼主:
其实我这个图上的LED是汽车的燃油状态指示灯呢。三极管这边的输入是接的单片机。 这样是悬空吗?通过燃油传感器感觉没有油了。单片机才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灯亮。平时应该是低电平吧。这样一直和单片机连着。也不叫悬空呀。这个电路板有外壳。我们的手是碰不到的。谁能分析一下它去干扰,电路的电压的情况呢?

网友H:
谢谢刚才你回答我的下偏置电阻。你说手碰到。造成干扰。三极管也可能导通。如果加上电阻,干扰就进入地了吗。如果干扰信号是瞬间五伏,那三极管不还是瞬间导通一下吗?它是怎么抑制干扰的呢。 ...
引用 楼主:

用手摸只是个举例,实际你可以把人体或其他干扰源想象成一个有内阻的电压源,那么你有下拉和没有下拉就有区别了。

楼主:
当成有内阻的电压源也理解不清楚恩。分析一下。电压干扰怎么去除的呢。

楼主:
大家继续给一个明确的说法吧。今天去仿真一下吧。

网友E:
自己去搭电路实验,干扰问题的话仿真有个P用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晶体管电路设计            铃木雅臣

网友I:
说实话,我做的一个简单报警器,就出现了没有报警但是三极管导通的情况,我用的电路就和楼主的图去掉下拉是一样的,后来有高人帮忙,加了一个下拉,就ok了

网友J:
我也来说两句:
下拉电阻在这里属于可靠性设计。只想把产品做象,可以不加;要把产品做好,肯定要加。
大家可以用模电的知识计算一下:如果不加,IO端电压多少时三极管导通;加了以后,IO端电压又是多少时三极管导通。其实图上的限流电阻和下拉电阻取值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计算,只不过是凭经验取值,但总比没有要好。实际计算值比上面两个阻值都要大。有条件的话和以参考一下西门子的**中,继电器驱动部分。

网友K:
这样的接法在很多地方都能见到,我前不久就搞了个这样的电路,有些场合你加不加都没啥影响,可等你碰到莫名其妙的导通,受了次教训你就不敢小看这电阻的作用!!

楼主:
电压原来0.5---0.7就导通了,现在1---1.4才导通。那我只能这样的理解了。干扰1伏一下的都不能导通了。比原来提高了。

网友L:
看了又看,还是不懂,XWJ,921能解释下吗

网友M:
普通三极管的本质是电流放大,除了饱和、截至以外还有放大区;
同样发光管的亮度与电流相关,有些管子只需1mA、2mA就会发光;
这样折算到三极管的B极只需一个很小的电流干扰就有可能造成误动作。

下拉的电阻的作用就是给干扰电流一个泻放通道,只有足够强度的信号才能驱动发光管。
至于电阻的阻值选择要综合考虑三级管的型号、发光管的参数以及可能出现干扰的强度。

如果下拉电阻选用1K, 限流电阻选用4.7K,这样抗干扰够强了吧,可是你的单片机能驱动起来就够累得了,所以要综合考虑。

网友E:
提示:
关键字:内阻、分压

楼主:
有点明白了。

网友N:
恩,不错,又学习了一点知识。和13楼一样,没明白 有内阻的电压源是如何造成 干扰的。

网友O:
原来如此 长见识了

网友P:
呵呵。。就是把输入信号给衰减了。。相对来说就是提高了门槛,,,不够大的信号不能驱动。。。长知识了!!
谢谢XWJ

网友Q:
抽象一下干扰源的模型
电动势 US
内阻 r
控制端电压UG
控制端等效电阻 R
UG = US * R/(R+r)

网友R:
为了可靠点,肯定要加的

网友S:
看来设计电路的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T:
如果输入接的是单片机,那下拉电阻可以不要,单片机低电平时,串联的电阻就有下拉功能;至于能有多大的抗干扰能力,好像和电阻大小有关。20楼所说的报警器要加下拉,那可能是你的前级输出电阻太大,等效悬空。这样需要一个下拉来稳定工作点。

网友U:
刚仿真一下确实如各位大哥所说的“电压原来0.5---0.7就导通了,现在1---1.4才导通。比原来提高了。”

网友V:
其实楼上说的并不完全正确,
楼上说的电压是电压源,没有内阻的,实际上,干扰都是有内阻的,而且内阻还不小呢,
假设有一个干扰,内阻是10M的,那么,如果不加下拉电阻,多大的干扰电压会导通呢,0.7V,
加了那个10K的电阻,多大的干扰电压会导通呢,700V。 差别就是这么大。和前面的那个10K的电阻关系不大。
如果你加了一个1K的电阻,抗干扰效果会更好,但是消耗的功率也会大一点。
也也就是为什么高阻抗输入端容易引入干扰的原因。

网友W:
搞了半天原来是为了抗干扰啊,总的说来有以下几点。
1,悬空状态的干扰,如果不加下拉电阻,只需要Vbe就能导通,如果增加了下拉电阻,经过分压,只有该下拉电阻电压达到Vbe才能导通;干扰的内阻如果很大的话,加入该电阻放大电路的抗干扰能力会增强很多。
2,提高了抗干扰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有用信号的门槛电压,所以该电阻的取值需要考虑信号源的电压范围。

理论和实践还真是有区别啊。经验原来就是这样来的。好帖~

网友X:
我觉得R?可以替换成一个1.2V的稳压管!

网友Y:
看懂了,关键是干扰源是一个 内阻很大的电压源。学习了。

网友Z:
抽象一下干扰源的模型
电动势 US
内阻 r
控制端电压UG
控制端等效电阻 R
UG = US * R/(R+r)
引用 网友Q:

三极管未导通时R等于无穷大,所以UG近似等于US。所以只要达到开启电压,管子就会导通。当并联上一个下拉电阻后,R就近似等于所并下拉电阻的阻值,此时UG=US*R/(R+r),由于r的阻值也很大,假设为r=1M欧姆,下拉电阻=10K。所以UG/US就近似等于0.0099,如果UG取0.7V,则US为70.7V,也就是说加了下拉电阻后,输入端得有70.7V,管子才能导通,远远大于不加下拉电阻时的0.7V大。
应该是这样分析的吧?

网友AA:
很经典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AB(2010-01-08):
这种效果和在射极接个电阻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AC:
个人认为一般情况下是画蛇添足。
但如果信号来自某些单片机,比如C8051F。在单片机复位时,端口的配置还没有生效,呈现出微弱的高电平,能输出uA级的电流,没有下拉,led会亮,有下拉则veb<0.4V,led不会亮。对付这种情况,用个pnp的就ok。

纯属个人看法,欢迎高手拍砖,嗬嗬!

网友AD(2011-05-14):
回复 楼主:
1、加下拉电阻后可以防止上电瞬间的误动作,增加可靠性
2、下拉电阻增加后(阻值大)能保证Ib电流尽量大,从而使三极管饱和导通

网友AE:
这是我司的背光电路局部,这个没加下拉,如果你在用手触摸基极或者在基极接根悬空长导线,LED还是会发光的,只不过相对较暗
从可靠性讲,下拉那是必须的
我测过悬空导通后的波形,我这里是工频半波

网友AF(2011-06-18):
不要也一样工作的,理论上要一个下拉

网友AG(2011-08-02):
开关信号的话,下偏要不要影响不是很大的,我一般不要的

网友AH:
基极 下拉抗干扰学习了

网友AI:
mark  明天继续、、、

网友AJ:
最近我也碰到了一个这样的电路,是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当不加下拉电阻时,输入为高电平时,继电大器吸合,但是转为低电平时,继电器不断开,加了下拉电阻后就正常了。

网友AK:
这是一种常规的、典型的三极管开关方式。

前面有人仿真了:有了下面的电阻可以把动作门限从0.7V提高到1.4V,这有时是很有必要的,比如前面是达林顿输出时,或者是某些比较器的输出,低电平不理想,不用这个电阻就危险。

另外,有时控制是三态的,可能有高阻状态(比如PNP管OC),此时若没有下拉电阻,三极管的b就处于悬空,很容易受到干扰。

由于这种方式太常见,以至于很多厂家干脆把这两个电阻集成在三极管内部,叫做带阻三极管

网友AL:
诸位,楼主,你用单片机驱动这个电路的时候,三极管输入端会悬空么?????????????????????????????????????????????????????????

网友AM(2011-09-26):
抗干扰...记住了:)

网友AN:
有点不明白!

网友AO(2012-05-27):
QuakeGod
你好 这里的700v怎么计算的呀
学生愚钝  求解

网友AO:
QuakeGod
你好 这里的700v怎么计算的呀
回复 网友V:
学生愚钝  求解

网友AP:
昨天刚好看到类似的电路,现在明白了

网友AQ:
这是设计时容易忽略的问题

网友AR(2012-07-21):
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又学到点东西。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AS:
如果仅仅实现功能,可以不加。如果要稳定可靠工作,就一定要加。

网友AT:
下拉的经验取值一般都是10K吗?如果变成5K,是否能提高抗干扰能力呢?如果发光二极管亮的时间不长,是可以进一步降低?

网友AU:
我觉得加了这个电阻后可以分流,限制基极处的电流,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抗干扰能力。菜鸟一枚……

网友AV(2013-01-24):
引用 网友B:
当一直有输入信号的时候,该电阻有没有就无所谓了。

:)

网友AV:
引用 网友J:
我也来说两句:
下拉电阻在这里属于可靠性设计。只想把产品做象,可以不加;要把产品做好,肯定要加。
大家 ...

加上以后 却是提升了开关导通的基级电压?

网友:
等下,不是很明白

网友AW:
引用 网友Y:
看懂了,关键是干扰源是一个 内阻很大的电压源。学习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AX:
引用 网友V:
其实楼上说的并不完全正确,
楼上说的电压是电压源,没有内阻的,实际上,干扰都是有内阻的,而且内阻还不 ...

受教了

网友AX:
以为很简单的电路,平时却没有去深究过,惭愧啊。

网友:
增加开关速度,低电平时泄放掉基区发射区的电荷,达到减少关断时间的目的

网友AY:
如果是外部不确定的信号作为输入,就要加入此下拉电阻,

网友AZ:
老帖子,喜欢,学习了

网友BA:
很好的总结,以记录下来了:D

网友BB:
学习了,很有用的一个电路

网友BC(2014-08-11):
粗看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一深究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了

网友BD:
引用 网友E:
LZ ,去掉下拉电阻R?,然后用手指头摸摸输入端看看,或者在输入端接根很长的空线试试。

能想明白吗? ...

受教了

网友BE:
引用 网友E:
LZ ,去掉下拉电阻R?,然后用手指头摸摸输入端看看,或者在输入端接根很长的空线试试。

能想明白吗? ...

恩,大才呀这做法~~~

网友BF:
很基础又很经典的问题

网友BG(2014-09-25):
很好的帖子,看了几遍了

网友BH(2018-11-26):
偏置电阻,选择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