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X2306频率合成问题

楼主(2009-12-08):
最近使用LMX2306TM进行频率合成,在试验过程中发现部分频率合成器无输出,使用探头测量PIN2(CP0)无频率输出,正常的CP0输出为频率合成器鉴相频率,比如鉴相频率为100kHz时,CP0输出为100kHz。更换一只频率合成器后正常。将无输出的频率合成器更换到另一块印制板上,仍然无输出。想请问一下各位大虾,是否该频率合成器已损坏,损坏的原因是什么,还是采购的频率合成器本身存在质量问题?频率合成器工作电压3.3V,已内部稳压。

网友A:
如果焊接无问题的话即可以判定该芯片已损坏,但损坏原因无法具体确定,只能说器件本身、销售渠道、焊接、调试过程等都有可能是导致因素,需自行进一步判断。

网友A:
如果是器件本身的问题,多买几只就会发现,自己方面的问题则可以通过工艺排查发现,特别要注意焊接温度控制、静电防护等。

楼主:
那么请问一下工业级的IC是不是都会存在一些次品?还是购买的IC渠道有问题,原装的是不是质量会好得多,但是我们也无法区分原装产品吧?是不是只能从价格上去区分了..太便宜的估计质量问题会多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