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过锂电池串联用的不??

楼主(2009-12-08):
有人玩过锂电池串联用的,那个充电均衡、防过充等用分离元件做的,请指点一二。 我目前打算用并联充电,但老大要求用串联(主要是给我的资源不足,设备空间也紧张)。

网友A:
串联锂离子电池组的均衡(一)
作为为电动汽车提供动力的大功率锂电池组,为了保证整个电池组的容量,对电池进行均衡管理是必要的。

市场上各种各样的电池管理IC都提供了电压均衡管理功能,用户只需外接部分元器件就可以实现。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电池管理IC采用的都是用电阻分流/耗电的方式来实现各个电池间的平衡。这种方式在小功率的电池组,比如笔记本,手持设备,或者电动自行车用电池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上百安时的电池,将电量白白消耗掉实在是浪费,而且对于宣传“环保/节能”的电动汽车来讲,多少也有点说不过去。

实际上,在铅酸电池时代,对于电池组的均衡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方式。下面主要是针对锂电池组,介绍几种可行的均衡方式。

1,电阻分流/耗能/bleeding/shutting

这种方式是市面上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方式。在09年的电动自行车展上展出的锂电池组用的保护板,也包括电动汽车用的保护板,它们的均衡方式都是用电阻实现的。原因也很简单:容易实现,没有更好的办法。其实也是成本最低的方式。

电路原理如下图:

原理非常简单,控制器会实时监测各节电池的电压,如果发现某一节电压过高,并且达到了均衡开启的条件,该电池对应的开关就会打开,这时该电池对应的电阻上就会有电流流过。如果当时是在充电,那么流过电池的电流就会减少,该电池充电速度减慢,最终跟其它电池的电压相同;如果当时是在放电或者闲置,那么该电池的电量会在对应的电阻上消耗掉,最终电压下降,达到与其它电池相同的水平。

当然了,均衡条件可以自己设定,也可以设定只在充电时执行均衡功能。

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是:成本低,结构简单,容易实现。对于没有研发能力的小公司,这也是现存唯一的方式。而缺点也是同样明显:浪费能量,发热,而且均衡效率低,因为靠电阻消耗能量毕竟需要时间,在大功率电池组的情况下,这一点也不得不考虑。

实际上,现在很多大公司,如Ti,英飞凌等公司已经实现了更高级的均衡方式,使得能量使用效率更高,均衡速度更快的方式。而Ti在这方面已经开发出了专用IC—bq78PL114,下一节来介绍这款IC采用的主动平衡:PowerPump cell balancing。

串联锂离子电池组的均衡(二)
上次介绍了现在应用最广泛最简单的锂离子电池均衡方法,当然其它各种均衡方法也一直存在,只不过因为大容量锂电池一直没有推广,而且很多厂家没有实力来产品化这些技术,所以市场上很少见。幸运的是,Ti已经将其中一种主动平衡方式集成到专用IC中,虽然使用CPU也可以实现,但是软件的可靠性毕竟不如硬件,而且这样产品化就变得简单了。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下面是bq78PL114 ApplicationNote里的原理图:

实际上原理很简单,在Ti的多篇文档里都有介绍。

当V3高于V2时,P3S端连接的IC管脚输出PWM。在PWM OFF时,Q1导通,V3通过Q1与电感构成回路(如图红线所示)。消耗V3的电力,这时电感内电流上升,能量储存在电感内。在PWM ON时,Q1截止,此时V2通过Q2内的二极管与电感凑成续流回路(如图蓝线所示)。此时储存在电感内的电流下降,能量转移至V2。至此,能量由V3转移至V2的过程完成,知道两者电压相等时PWM关闭。

下图是对一组2Ah的锂电池进行均衡时的波形。使用固定占空比的PWM,可以看出电感内的电流变化,以及被均衡的电池电压纹波,在充电阶段,电压有上升的现象。

对于PWM频率,占空比,电感容量的选择,三者是相互关联的。Ti的IC推荐频率是200kHz,这样可以减小电感,从而降低成本。

这个方式需要的PWM数量是2×(n-1),n是电池数量。相对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能量转移只能从一节电池转移到与它相邻的电池。如果电池数量多的话,控制算法还是相当复杂的。当然了,既然Ti已经把算法IC化,那么关键问题只是成本而已。

但是使用bq78PL114+BQ76PL102,最多可以管理8节电池。如果电动汽车需要80节,那么需要10个这样的电池组分别管理。这样的话,成本又增加了。所以这款IC应该是针对手持设备,或者笔记本电池,或者电动自行车电池比较合适。

还有一种利用电容储存电量进行能量转移的方法,但是控制逻辑更加复杂,因为使用的开关更多,而且控制出错的话容易发生短路,所以不做介绍。

而电路上和逻辑控制上最简单的方式是使用变压器,这个很容易理解。关键是变压器的设计制造成本都比较高,体积也大一点。如果大容量的锂离子电池主动均衡方式发展的话,应该是本文介绍的电感和变压器方式。目前英飞凌在网上有一篇**做了介绍,可以参考。如果有时间,再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B:
老T叔真乃神人也,啥都知道。:lol

网友C:
你见过锂电池爆炸的可怕景象么……省什么也不能省电源。

楼主:
呵呵,没那么可怕吧  我用的是手机电池   呵呵,我也是怕有问题才想做均衡和防过充、过放电路。。。谢谢老T前辈!!!!!!!!

楼主:
做的是手持设备  是不是手机电池不用考虑那么多,是我自己考虑太复杂了哟。

网友D:
LZ ,不做平衡充的话必然会影响电池寿命的,
去找个现成的锂电保护板、或充放电管理IC吧

网友E:
:)  航模用的充电器,从最简单的到N贵的都有...拆两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