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S下编译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08):
大家好,我的代码比较简单,所以就贴了上来,请不要责怪。
#define IAPLOCATION  0x7ffffff1
typedef void (*IAP) (unsigned int cm[],unsigned int rs[]);
IAP iap_entry;
unsigned long command[5];
unsigned long result[2];
iap_entry =(IAP)(IAPLOCATION);
这是nxp给出的IAP例程,我在ads1.2下编译的时候,报类型不匹配的错误“type disagment for 'iap_entry'”,还有重复定义的错误“duplicate definition of 'iap_entry'”。
iap_entry只在IAP iap_entry;这一句中进行了定义。对iap_entry 进行赋值的语句iap_entry =(IAP)(IAPLOCATION);也对IAPLOCATION进行了牵制类型转换。怎么还报数据类型不一致的错误呢。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备注:此为c++文件,扩展名为cpp。我将这段代码放到keil中编译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要修改ADS的什么设置?

楼主:
找到原因了,整个的过程都在函数体外,不能有单独的赋值语句:iap_entry =(IAP)(IAPLOCATION);应该在定义iap_entry的时候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