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干扰

楼主(2009-12-08):
结构:
有一个控制柜,面板上装有一块显示控制仪表,仪表采用变压器供电,仪表还有模拟信号采集(电阻应变片桥式电路),模拟信号从仪表经柜子接到柜子外边,几个指示灯以及几个按钮(220VAC),柜子里面有两个小型继电器。
现象:
现场情况,操作按钮控制继电器(直接控制,不经MCU),仪表会有死机现象,初步认为死机的是AD部分,MCU还照常工作,未发生复位,只是采集来的值已经不对了。
实验室情况,用示波器看电桥的供电(这个电源也用于给AD供电),当操作按钮控制继电器时,能捕捉到干扰脉冲,干扰脉冲频率大概30M,幅度超1V,持续时间大概几百个ns。即使把继电器取下了,仅操作按钮也能捕获到这个干扰信号。
用示波器查看变压器输出,也能捕获到这个干扰信号。
用一段导线(大约20CM)放入机箱,两头接到示波器上也能捕获到这个干扰信号。
虽有干扰信号,但是并没有发现AD有明显死机现象。
估计现场情况会更恶劣些,所以造成明显的死机现象。
提问:
这个干扰情况是否合理?
如果不合理应该怎么解决?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先贴电路原理图再说。

记得描叙清楚线的长度、结构、接法

楼主:
电源部分
变压器两路输出
一路经7805稳压至5V供给数字电源
一路经7812再经7805稳压至5V供给模拟电源

模拟部分
接口为仪表的接线端子
传感器接到段子上 目前走线不是很长 只有机柜内的转接线(转接到一个端子上再连外部传感器)大概两尺长 传感器接与不接都一个效果 从桥的供电引脚都能捕获到干扰脉冲

网友A:
外引的端口,限流电阻和钳位二极管都没接?

楼主:
回老X 都没有哦:$

网友B:
通过你的描述,初步判断应该是按键在接触瞬间而产生的瞬间脉冲引起的干扰,(没实际测试,只是判断),要想消除这个干扰脉冲的产生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降低,但在这里我不建议采用降低的方法,我建议的方法是: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对电路做优化处理,具体方法是:
   你电路抗干扰能力不强,说明你电源没处理合理,想问下!你按键的作用是不是用用低电压去控制220V的继电器呢?你这个低电压的供电一定要和其他电路分开,包括接地也要分开,其他电路的接地建议经过FB后到地,另外接到机箱外的信号线建议接上磁环,这样的话一定能解决你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B:
当然要想进一步优化,还可以把你的电路加屏蔽!

网友B:
5年没来这里了,这边还是一样热闹呀!

楼主:
谢谢zcjlyl的回答 我再补充一些内容
按钮部分是采用的220供电
继电器部分也是采用的220供电
它们和仪表不相关
仪表的变压器的供电倒是跟柜子所用的220是同一路的
仪表的模拟信号线穿过了柜子
从变压器输出端以及仪表的模拟端都能捕获到干扰脉冲
恳请zcjlyl大侠进一步指点~

网友B:
首先谈下你的控制不很合理,用按键控制继电器的目的除了控制需要以外还要考虑安全,一般都建议按键尽量都用安全电压,这样才合理。
通过你的描述可以判断你用的按键也是电磁铁,这样在接触的瞬间会产生一个很强的脉冲,若你控制的是三相电的话,建议你电路中的变压器的供电不要和此按键用一相电。应该有所改善。
朋友最好还是用低压去控制继电器吧!不好意思,俺是搞TV,GPS和手机设计的,对强电控制也不很精通,但在处理电路抗干扰上原理相同,希望我的建议能对你有所帮助!谢谢了!

网友A:
晕~
人命关天啊,LZ!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朋友,长时间没来了,跟不上世代步伐了!LZ是啥意思,俺学习下,以后别人说俺了,俺好知道呀!

楼主:
控制回路采用的220 去控制一些继电器啥的 很多图纸都是这样画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得把220降压后再供给控制回路
可能这样子对弱点系统影响比较大吧
谢谢zcjlyl以及老X的解答~

网友A:
瀑布汗!
LZ的意思就是楼主

楼主:
老X
瀑布汗 是什么意思:lol

网友A:
呵呵,突然发现:
小狼狼成了湿足青年:lol

网友C:
小狼搞山寨啊?

楼主:
老X别瞎说 俺现在走着正着呢 何来失足之说 不要道听途说哈

楼上两位 帮忙解决问题呀~~~

网友D:
DGND和AGND的符号及连接方法很雷人……
估计是从xxx开发板上学到的,呵呵
这种问题单从局部是很难分析出结论的。

网友E:
现场干扰不太好说啊。
1、先把如AD前没用的电感、电容去掉。
2、传感器与AD之间接屏蔽电缆,并良好接地。
3、我一般在AD和传感器之间加运放,哪怕是缓冲一下,AD贵呀。在传感器入运放之前做保护,前面老X讲的。
4、试试看吧。

楼主:
m兄,先请帮忙回答一下DGND AGND这样连接的问题,谢谢哦~
20# mohanwei

网友D:
这种情况,仪表的变压器前面加滤波器,变压器用带屏蔽的,并可靠接地。

网友D:
DGND和AGND要看情况而定。如果A部分只是一个ADC及其前面的调理电路,D部分是单片机,通过SPI,I2C一类的数字接口接到ADC上,那么两个地之间用粗短有力线直接短接即可。需要注意的是,ADC本身你就不要再分什么AVDD,DVDD,AGND,DGND了,参考该器件的手册和应用笔记即可。

楼主:
参考的手册上的这个图
应该跟我画的是一样的
24# mohanwei

网友F:
电源变压再经过7805、7812供电后应该不会影响mcu死机,一般mcu的复位信号也有几十ms,电源早已稳定,lz倒是可以将ldo后端的电解电容加大。
另外我也没听过ad死机的说法,如果是采样不对,是否考虑ad重新初始化。另外ad是否有内置上电复位或外置复位,可在开机电压稳定后复位ad并初始化。
如果确定是电源干扰对ad的影响,可试试加大ad电源滤波电容。也可加一个mos单独控制ad电源开启。有些器件对上电要求比较严格,特别是内部自动上电复位的器件,还要求电源的上升沿不能太缓或抖动太厉害,这种器件电源上的电容就不能太大而且很有可能需要单独控制。
还有需要考虑地,看地是否比较乱或地阻抗太大。

楼主:
回复26楼awmc_m大侠:
AD是软件复位的
在和AD交互的时候 如果出错 软件会有容错处理 现在看来是依然能采集到数据 但是采集的数据不对了
暂时没有去对这个不对做重启 因为程序依然能和AD正常交互
感觉主要是干扰影响
干扰传播途径一个是电源
还有一个就是模拟信号的路径 如25楼图所示 电桥传感器在外面 有一段引线 使用的是屏蔽线 屏蔽层不知道该接哪 现场没有地线

网友G:
没仔细看LZ的帖子,不过看到CS5532后忍不住提醒LZ一下,不知道这个片子是不是CS5460的兄弟......以前看同事在搞CS5460时,常常把5460的电源也控制一下的,貌似这个片片忒容易四!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Wxy8030
刚查看了下资料 它们还真是亲兄弟 不过干的事情不大一样 CS553X是称重用的 CS5460是能量计量用的
说到这个东西我心疼啊 进了一批芯片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 损失了几十片呀 后来换了一个供应商 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现在市场上货源也不足 所以我是高价进的 以后用这个芯片的兄弟要注意了 尽量选别的片子代替
但是现在这个干扰的问题还需要解决

网友D:
这个不能怪ADC……这种级别的芯片不好加保护,否则那个钳位二极管的漏电流就够人头疼了。
所以最好把ADC与电桥做到一块;次之使用屏蔽线。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怎么都觉得不是上电干扰,通过你的介绍我更加肯定是电源上升沿的影响.
我们以前用过ti一个音频dsp,经常出不了声音,不管是软件复位还是硬件复位都不行,最后还是改他的供电.

网友H:
继电器的干扰最大了 继电器的电源应该和MCU电源隔离开!

楼主:
RE:30楼M兄
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到大地,对不?
RE:31楼
如果是电源上升沿的影响 那应该是一上电就出问题吧 上电之后正常的 只有有继电器之类的切换才影响的。

我今天下午再试了下 单独拿一个继电器在柜子里霹雳巴拉的响 然后系统会当机 当机现象还是采集来的数据不对 MCU工作正常没有出现复位 继电器和仪表同一路电源 把继电器拿到柜子外面来噼里啪啦响 也未见有问题发生
但是如果换用功率大点的接触器 那么不管是放在柜子里还是柜子外面 不管是用同一路电 还是隔离电源(用一变压器隔离) 都会导致问题的出现 AD采集不对 MCU正常
即使用示波器接在一段导线两端都能感应出这个干扰信号的

网友I:
不知道A/D不对后,你单独复位MCU问题是否可以解决?
如果能,是不是需要对A/D进行初始化?
如果不能,只能改A/D的供电了。

网友I:
另外不知CS5532的A0、A1两个引脚干嘛的,悬空不接似乎是个隐患。

网友J:
我用变频器的时候也有干扰,也是称重的,我把变频器和机箱接地会好一点

网友F:
RE:30楼M兄
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到大地,对不?
RE:31楼
如果是电源上升沿的影响 那应该是一上电就出问题吧 上电之后正常的 只有有继电器之类的切换才影响的。

我今天下午再试了下 单独拿一个继电器在柜子里霹雳巴拉的 ...
引用 楼主:

倒,我一直以为你是上电时的死机。原来工作过程中也会死。那就屏蔽吧,这种干扰很难滤掉的。

网友K:
你搞的东西越来越综合了,不错
首先要准确定位问题位置,确定是谁的问题
干扰问题不好确定,只能自己慢慢查了,
可能有的线交错搭上了你操作的时候就会产生干扰
仪表是自己做的么?如果单片机系统的抗干扰比仪表还好,是不是也换块仪表
这种问题靠网络也只能提供思路

网友L:
我的一点建议:
从现象看是电磁扰动,那么途径有两种,一个是仪表板,另一部分是仪表外接部分。我觉得要确认是两个部分的哪一种:确认方法,你把你的AD外接线入内部,电源用其它办法和你用的这一电源分开:用隔离稳压电源更好。AD部分接线弄短,或只是在板子上接个模式电阻。不外接线,因定电压,在用你的方法测试,如果还是AD有影响,说明你的仪表电路有问题了。如果没有,可以确认是外部接线。
个人感觉是外部的AD接线引线,你也可以先把AD接线部分整理好,不要和其它高压高频信号在一起,在AD线上弄个磁环,看一下效果。

网友:
我觉得是片子的问题,我的DA以前在现场被接触器打得死去活来,当然我硬件很烂,后来换块片子就一切OK了

网友M:
在继电器的触电两端并联上压敏电阻,对抑制干扰有好处。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选用直径大些的,或者多个并联。

不要只是单纯的修改的板子,应该尽量给板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尽量使被控制的组件达到“本安型”。总之控制AC220V的时候思维要开阔些,多考虑一下外围环境。

网友N:
我也是仪表维护人员,对于干扰问题碰见了不少,解决的方法不尽相同,以下是本人拙见,欢迎置疑和探讨。
先要搞清楚干扰的来源,按你所说的情况,应该是电源或是辐射源来的干扰。

楼主:
结合所有热心网友的建议 再看了些抗干扰的书 并做了些实验 且到现场验证了 问题基本算是解决了 解决的首要手段就是对AD加上软复位 另外再整理一些抗干扰的方法
1 感性负载要使用阻容吸收
2 电源做EMI滤波
3 做好屏蔽 如屏蔽线 仪表金属壳
4 最好是降低控制回路的工作电压
5 仪表系统和控制系统分开供电
6 电路板本身做好抗干扰设计
7 使用一些软件的方法

再次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忙 分数稍后给出 但因分数少 人数多 没有分到的朋友请多多包涵~

网友O:
mark

很讨厌专家分的搞法

网友P(2018-04-11):
你好,请问您一点关于芯片cs5532的问题,如果采用VA+=5v.VA-接地。vref+接5v,vref-地,请问系统校准应该如何操作,手册实在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