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地的设备怎么解决多余的电荷

楼主(2009-12-08):
以前有的汽车有一条铁链拖到地上,现在的汽车都没有了;飞机上也没有。多余的电荷怎么解决?加另外的装置吸收?

网友A:
轮胎渗碳?

网友B:
http://www.gzvv.cn/article-111.html

买回车子后,相信常常与车子打交道的朋友一定会体味到汽车静电的厉害,它不但给您驾车与乘车带来不便,还可能引起意外事故。很多朋友在一起常常探讨如何彻底消除汽车静电。不过乎安装空气静电放电器、 搭链静电放电器和打防静电蜡等措施。那么,毕竟怎样才能彻底消除汽车静电呢?大家看招,但愿有所帮助:

  1、一定要注重内饰纤维物的配置:纤维织物的摩擦是重要的汽车静电来源,特别是化纤产品,更易摩擦起电,因此在选择椅套、座垫及脚垫等用品时,推荐使用真皮、毛料或纯棉制品。

  2、车蜡的选择需谨严:车蜡具有防电作用,但不同种类车蜡防静电能力不同,若您的车特别轻易产生静电,不妨采用防静电专用车蜡, 效果会更加显著。而驰耐普新推出的特氟隆汽车太空衣就可有效的防止静电.其隔尘/隔温效果非常好.

  3、车上带电放电器的使用:带电放电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三居静电放电器,另一种是搭链式放电器。最好能将这两种放电器组合使用,实践表明,单一类型的放电器放电效果是无法与组合放电器媲美的。

  经由以上简朴的几种方法,相信汽车静电的影响将降到非常低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