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电路

楼主(2009-12-08):
如何设计一个步进值1mV的模拟电路进行模数转换?请赐原理图.先谢!

网友A:
看看ADI有没有

网友B:
玩逐次逼进ADC? 可用T型网络 + 比较器, 对于12位,理论上来说要12次才能得出结果

网友C:
LZ,你先要明白量程和分辨率、位数之间的关系哦~

网友B:
找电线断点的游戏而已

楼主:
回大侠们,我是用在跳动检测上面的,因为跳动量不允许超过50个丝,否则属不合格产品.用4个数码管串口静态显示,4027分频,0809转换,用电位器采样,步进值跨度过大,数据不准不稳,故向大侠们请教!盼赐教!

网友D:
电阻式位移传感器的分辨率,稳定性,频响和重复性都不怎么样.
和后面的电路没关系.

楼主:
想用电桥来制作一个采样器,再通过放大处理,整形到1mv 显示1个丝的精度,如用AD620B,AD705,但不知怎样才能实现步进值1mv的值?量程0~255.基本模块程序今天下午已写出;之前达了一块板,用470R电位器采样-电位器上串470R电阻分压,经AT89C51,74LS373,ADC0809,74LS138,74LS32,CC4027,LM339,74LS04及四位LED静态显示等, 可实现最小值10mv , 但跨度不稳定.大师们请多指导指导!!

网友D:
别搞了,你的传感器输出就达不到这个分辨率,你后面还搞啥。

楼主:
如何能达到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