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上画圆 在圆一圈有32个缺口的板子

楼主:
PCB 上画圆 在圆一圈有32个缺口的板子  这个32个缺口在圆板子的一周 我现在不会画了 因为我们平时按空格键 只有90度 和45度 在调整 现在来了个11度 6度 调整 人都块疯掉l了  还不会 脑子都麻痹了  跪求大师指教

复件  (836.3 KB )

网友A(2009-12-08):
修改旋转的步进角就可以了

网友A:
见上帖图中的高亮选项

网友A:
不过,我看你现在的图,所反映的方法并不方便绘画。应该将要开的槽子放在垂直轴或水平轴平行的位置。

网友B:
斑竹敬业
水货对pcb生产流程一窍不通。
请教,按理说把搂住的发给pcb厂家,再说明要不要铜膜,厂家应该可以做出来的,pcb厂家现在不接受cad的图件?

网友C:
PCB的外形加工精度很低的。

网友D:
外形加工的精度确实低,小板一般有0.2mm的误差,有的甚至达到0.5mm,
你的每一个开槽对应的是1.91度,若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近似为2度,不过绘制的工作量不小

楼主:
3# iC921

楼主:
2# iC921    在请教大师一个问题  我现在PCB底色都是全黑的  跟我的板子颜色一样  看起来不好看 我想改变底色为灰色 或者其他颜色 你是否能告诉我该如何实现 万分感激

网友E:
在CAD里画好保存为DXF文件,直接导入。

网友F:
。。。
改颜色  在三楼那个图那里选择colors再改background就OK了

看楼主的图像是电机的

网友G:
12楼正解。
从cad导入异常简单。多复杂的图形都可以画出来。

网友B:
在CAD里画好保存为DXF文件,直接导入。
引用 网友E:

:lol 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试过  就是用PRO 99SE 导不出来   你知道怎么导吗?跪拜赐教!!

网友H:
你这PCB的制作可费劲,一般厂家恐怕做不太好。
拼板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A:
看样子事情解决了,我也学到了点东西

网友I:
用CAD 文件 导入到PCB里面就行了,

这种图 我8月画过,

制版厂 送来的样板做的不是很好

还要制版厂要算全面积  LZ你亏了

网友I:
用CAD 文件 导入到PCB里面就行了,

这种图 我8月份画过,

制版厂 送来的样板做的不是很好

还要制版厂要算全面积  LZ你亏了

网友J:
在PROTEL99里面import DXF文件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问题是现在怎么个导法 ,你能否给个视频 好让我学习学习  跪地叩头赐教

网友K:
用cad画吧

网友A:
这种图都要CAD画,不是开开玩笑吧?

我就觉得非常简单。

网友H:
LS想当然了。请你动手试试精确绘制一个齿。

网友H:
LZ图纸中开槽的位置是以角度矢量表述,而开槽尺寸是以长度矢量表述,如果不进行换算的话无法精确满足。

网友C:
你做过PCB的话就不会让他们做这种东西了……当然如果只是类似鼠标的那种遮断式光脉冲检测就无所谓了

网友L:
这种图用cad画才是正解

网友B:
确实
直接用protel画也简单

网友A:
按照我五楼的方法,确实可以画。但按照楼主的图布局,困难就大了。

网友A:
画成后再整体旋转,也可以得到楼主的方式,但绘图时不宜按原图画

网友B:
:lol
ic921
protel里还可以更简单的
先画一个槽,copy,
edit->paste special->paste array
今天刚从中州商场学的,protel稀里糊涂用了n年,这一阵儿突然感觉对这玩意儿了还是稀里糊涂

网友M:
呵呵 这么复杂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