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检测的迷惑之处

楼主(2009-12-08):
现要用单片机8051测频率,信号从INTO输入,当其为下降沿的时候(中断)开始计时,问题是要T0或T1开始计时,那么需要的是高电平才行,是用取反把其变为高电平,如果是这样,那么当其信号本身为高电平时,上面取反的语句有没影响.另外,如果要连续进行多次采集,那么当一周期完的时候(也是下降沿)结束中断,同时也是下一个中断的开始,我知道单片机是对于同级中断是要上个中断结束之后才会响应的,这样的话,究竟会不影响下个中断的开始吗?请教这方面的高手,你们是怎样测频的.先谢了!

网友A:
问题描述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利用8051的定时器T0给定定时时间,再利用T1作计数器。当T0定时满时,T0向CPU发出中断信号以申请中断,并进行频率测量。

网友C:
就是一个感觉: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