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通讯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9-12-08):
(无正文)

网友A:
所谓“广谱”就是频率很宽的意思,广谱噪声只要足够的“广”并且强度足够就可以干扰带内所有频率的信号,干扰的前提是频率相同和强度够大。

网友B:
楼上言之有理

网友C:
那不是要产生很多个频率不同的干扰信号?

网友D:
不是 是同频率!

网友C:
""广谱”就是频率很宽的意思"  同一个频率频率怎么宽呢?不明白

网友A:
频率信号是可以有带宽的,比如白噪声就是广谱噪声,在其带内每个频点都有能量分布,干扰特定频率的信号时仅仅是同频分量的影响而不是整个频谱。

楼主:
干扰900M的GSM手机是不是发900M的白噪声就可以了?这个噪声的带宽大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