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读写片外地址的疑问

楼主(2009-12-09):
如果我要对片外的寄存器进行读写,这个寄存器的地制怎么确定?
我的连接方式是并行连接。
我的理解是寄存器的地址=片外地址+寄存器地址
不知道对不对?
以前用的芯片都是串行连接,使用的时候是依次送入命令、寄存器地址、数据即可。
对并口连接的理解不是很好。

楼主:
晕 没人回答?

网友A:
设计一个地址译码(简单的一个线就可以,具体看你的系统设计),译码输出接片选。若是多寄存器器件(多个可访问寄存器),将低位地址线接入。此外就是数据线和控制线等,按常规接法即可。

楼主:
我用的是64个I/O口的单片机。
不明白你的意思?
最近搞了个LCM,数据线接的P6,CS线接P3.2
这个地址怎么算?

网友B:
取决于你用的芯片。先说说你的CPU是啥。

楼主:
我的CPU是C8051F020
控制一个液晶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