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与FPGA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9-12-09):
各位  我用FPGA设计为片外存储器  用单片机对FPGA读和写,是并口通讯,但是单片机的接口接到FPGA上后,所有的电平都给拉低了,这是怎么回事?在线等回复

网友A:
fpga设置为input,可能你设置为output low了。

楼主:
不是这原因...

网友:
接口部分,你单片机是什么电平标准,你的FPGA bank是什么电平标准,加我QQ,609702901

网友B:
FPGA未配置时管教状态看看设成什么了

网友C:
总线需要总线控制器的,总线仲裁

不同器件通过FPGA挂到单片机的数据总线上,这时需要用一个总线控制器

不然可能会逻辑混乱,造成总线没法工作

网友C:
看来楼猪的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