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与linux该如何选择?

楼主(2009-12-09):
想搞个有OS,有界面的工控产品,不知这两个该选哪一个?
Windows CE倒是不错,开发快,但据说稳定性不如Linux,而且费用大,但后续的维护费用小。
Linux 稳定性要强于Windows CE,费用小,但开发慢,后续的维护费用大。
不知是否如此?

网友A:
大体如你所言,但你漏了一点,系统的稳定性不仅仅由操作系统决定,如果你的应用程序本身有bug,或者跟操作系统磨合得不好的话,危害更大。甚至在许多复杂的系统中,OS的稳定性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它肯定比你自己的应用程序的稳定性高许多。
  对于wince来说,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磨合方面的问题基本没有,而linux则可能存在很多问题,后续的大量维护,基本上就在于这。这些磨合问题可能是导致系统不稳定的罪魁祸首。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去钻研linux的话,建议你用wince。

网友B:
只用linux
感觉还是linux好一些,比较free~~扩展起来方便的很~
强大的open source做后盾,用起来非常得心应手~稳定性没的说~

开发界面可以用GTK or Q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