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能挂硬盘么?

楼主(2009-12-09):
(无正文)

网友A:
CPU能挂硬盘吗?呵呵  一样的道理,自己琢磨一下

网友B:
当然可以,而且多大都行。

楼主:
那读写速度有多快?能达到什么样的量级呀?

网友C:
不是说51单片机的最大寻址空间只有64K吗?怎么可以无论多大都行呢?
像ARM7的最大寻址空间不是2的32次方吗?忘各位指教!

网友D:
挂硬盘跟寻址空间无关,当然想挂多大都可以,只是不同接口的操作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E:
8根脚的NAND Flash轻松上4Gbit。
LZ去看看怎么实现的吧。
串与并,不是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网友D:
这里还不是串和并的问题,即使使用并口硬盘也同样可以,硬盘的寻址由硬盘上的控制器实现,跟MCU系统无关。

网友F:
百度一下“单片机 CF卡”你就有思路了。

网友E:
这里还不是串和并的问题,即使使用并口硬盘也同样可以,硬盘的寻址由硬盘上的控制器实现,跟MCU系统无关。
引用 网友D:

纯阳老大,我在8L是回复6L的,没注意被插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