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移植ucos,加入TICK后,系统复位

楼主(2009-12-09):
调试是发现,如果在Task_Start任务中禁止时钟滴答,责程序执行完Task1和Task2后就进入idle任务;如果在Task_Start任务中使能时钟滴答中断,程序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居然会运行我之前烧进去的实验程序)

void  __irq OS_TICK_ISR (void)
{
    OSIntEnter();
    OSTimeTick();                                   /* 系统节拍服务程序.    */
    OSIntExit();
    ClearPending (BIT_TICK);                      // 清中断悬挂位.
}
void Task_Start( void *Id )
{
rtc_tick_init(127);
rPRIORITY = 0x00000000;     // 使用默认的固定的优先级
rINTMOD=0x00;   //设置中断为IRQ中断
pISR_TICK=(unsigned)OS_TICK_ISR ;  //安装时间滴答时钟中断
ClearPending(BIT_TICK);
rINTMSK &= (~BIT_TICK); // 使能时钟滴答中断
OSTaskDel(Task_Start_PRIO);

}

void Task1(void *Id)
{
for(;;){
  Uart_Printf("##############run Task1!!!################\n");
  OSTimeDly(5);
}
}

void Task2(void *Id)
{
for(;;){
  Uart_Printf("##############run Task1!!!################\n");
  OSTimeDly(5);
}
}

void Main(void)
{
ChangeClockDivider(1,1);          // 1:2:4
ChangeMPllValue(0xa1,0x3,0x1);    // FCLK=202.8MHz
Port_Init();
Uart_Init(0,115200);
Uart_Select(0);

OSInit();  //uCOS-II初始化
Uart_Printf("OS Initing\n");
Uart_Printf("OS Time setting\n");

OSTaskCreate( Task_Start, (void *)0, (OS_STK *)&Task_Start_Stack[TASK_STACK_SIZE-1], Task_Start_PRIO ) ;
OSTaskCreate( Task1, (void *)0, (OS_STK *)&Task1_Stack[TASK_STACK_SIZE-1],Task1_PRIO ) ;
OSTaskCreate( Task2, (void *)0, (OS_STK *)&Task2_Stack[TASK_STACK_SIZE-1],Task2_PRIO ) ;

Uart_Printf("OS Starting\n\n");
OSStart();  //Start uCOS-II

}

网友A: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