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中的STARTUP.A51有问题?

楼主(2009-12-09):
我的一个项目,控制8个小继电器,因为输出是AC220V,怕小继电器带不动又接了8个13型中功率继电器,结果出问题了:
单个继电器吸起没有问题,但当有多个吸起时,死机。更有蹊跷的事:人工复位,一松开复位键马上又死机。
甩开中功率继电器,直接用小继电器控制输出接40W灯泡没有问题,但是接100W灯泡又出现同样的现象,用STC芯片和华邦的52芯片都如此。

网友A:
这根STARTUP.A51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和电源、布线很大关系,几句话说不清楚的。

网友B:
真不知道LZ是怎么把这个责任扯到Keil上去的

楼主:
调试程序:
void main(void)
{
        WDT_CONTR = 0x3c; //片内看门狗
        AUXR = AUXR | 0x01; //禁止ALE信号输出

        serial();
        send_char(‘S’)
        OS_Start( ); //启动调度器(5ms时隙的周期调度器,用T2)

        SCH_Go_To_Sleep( ); //休眠
        WorkBegin();//工作变量初始化
        Input_INI();//输入端口初始化
        while(1)
        {
                WDT_CONTR = 0x3c; //喂片内看门狗
                Main_Work( ); //进入用户工作程序

                Send_char(‘W’);//发送字符“W”
                SCH_Go_To_Sleep( ); //休眠
        }
}

正常工作时能接收到:SWWWWWWW……
死机时可以看到:SWWWWW……WWSWSW
死机后再无法接收到任何字符。

while(1)
{
      Main_Work( ); //进入用户工作程序
     WDT_CONTR = 0x3c; //喂片内看门狗
   Send_char(‘W’);//发送字符“W”
   SCH_Go_To_Sleep( ); //休眠
}
结果相同,感觉进入工作程序内死机。
再改:
while(1)
{
     WDT_CONTR = 0x3c; //喂片内看门狗
     Send_char(‘W’);//发送字符“W”
      Main_Work( ); //进入用户工作程序
   SCH_Go_To_Sleep( ); //休眠
}
结果还是一样,最多是最后多接收到1、2个W
=>程序在进入工作程序之前就飞掉了?
"S"不再收到,说明在初始化串口之前程序就飞了。

网友C:
这是个问题

网友D:
题目和问题关系?

楼主:
KEIL单步调试,发现从0000H进入STARTUP.A51部分后,看到的代码是
MOV R0,#0x7F
CLR A
MOV @R0,A
DJNZ R0,C:09C4
MOV  SP,#0x80
LJMP C:0A08
LJMP main
……
但是向下翻页,却没有发现在0A08处的指令,看见的是如下的2条指令:
0x0A07 8090   SJMP C:0999
0x0A09 0D     INC R5
但单步调试却可以到达0A08,指令改变为:
0x0A07 8090   SJMP C:0999
0x0A08 900D62 MOV DPTR,#0x0D62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这段程序有可能造成进入死循环的代码?

楼主:
注:我用的KEIL是V3.05C版

楼主:
再说调试:
在T2中断服务程序中令P10翻转,结果发现,死机后可以看到P10正常翻转。
猜想:也可能是进入工作程序之后的某处跳入死循环了。
测试工作程序的执行时间为1.4ms,可以放入T2中断服务程序中,程序修改后结果还是相同,死机后P10还是能正常翻转。
这时的主程序就很简单了:
while(1)
{
     WDT_CONTR = 0x3c; //喂片内看门狗
     Send_char(‘W’);//发送字符“W”

   SCH_Go_To_Sleep( ); //休眠
}
所以怀疑是STARTUP.A51有问题。

网友E:
这肯定是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F:
电源有问题吧?

楼主:
电源是12V开关电源供电,7805降压,12V给小继电器供电,没有隔离。中功率继电器无论是共用12V还是用另外的电源供电,都是相同结果。
曾经怀疑电源,更换过+5V、+12V两路输出的电源,没有改善。
52芯片是单芯片工作,干扰不可能从总线进入,这么娇嫩?郁闷。

楼主:
最后的解决是将小继电器改为双向可控硅(有光耦隔离,其他未变),但是一直对这事耿耿于怀,总觉得不应该这样。

网友F:
电源如果没问题那就是PCB的问题了

楼主:
硬件构成是这样的:MCU板+输出扩展板
MCU板为89C52一片,MAXM232一片,P0口原用于无线遥控但在本应用中未使用,P1口用于输出接输出扩展板(连接用8芯线直接连接,未加屏蔽,也无间地)。输入仅用P3^5接一个按键,为1待命,检测到按键按下进入时序控制(控制5个灯光、一个100W的交流电机)。
输出扩展板接一片2803后再接2803(防止上电瞬间接通继电器)驱动继电器。
(最后重做了输出扩展板:P1口线接MOC3061隔离后触发BT138)

楼主:
注:程序一条语句都未变。

网友G:
继电器吸合时会对电源(可能会波及到MCU的工作电源)产生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个低脉冲,此时会导致MCU进入复位状态,或其它不可靠状态,最好在MCU的电源及复位电路上做些处理,也包括固件的看门狗功能的实现。

网友H:
LZ大概没读过startup.a51的代码。
要是能跟它扯上关系,Keil早被人抹脖子了……

网友H:
但是向下翻页,却没有发现在0A08处的指令,看见的是如下的2条指令:

那是因为你的反汇编界面未区分程序段和数据段。举个简单的例子,随便找个图片,将其二进制码反汇编试试,看看软件生成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网友I:
真逗。这个调度器竟然在用户任务程序跑飞之后束手无策?如此不作为,叫什么调度器?

调度器的职能:顶多允许单个任务跑飞5ms,在下一个时隙就能恢复系统正常。

自己的问题,怎么先怀疑keil? 不高兴你可以把STARTUP和INIT去掉。看门狗起作用之后,就是简单的复位?一点措施都没有。

告诉一个最简单的躲避干扰方法:在每次驱动继电器指令执行后,立即休眠50ms。这样,小继电器的开合时间一般8ms,“任外面雷霆万钧,我自睡觉。”定时器T2是硬件工作,他不会受干扰,照样50ms之后唤醒系统。

网友J:
请问LS的大侠

ls的大侠。可以这么处理不?
例如当要输出时候时是先睡眠还是先输出后睡眠呢?
还有直接用T0或者T1也可以来唤醒CPU吧!
呵呵

网友K:
用到了继电器的地方还要休眠?
继电器吸合的电流的几十分之一,都够单片机跑了……
还有,别告诉大家你的继电器没接续流二极管,而且直接用IO口驱动……

网友I:
23楼理解有误,不是驱动继电器的电流产生干扰,是驱动继电器触点所带动的交流220V电动机或者电感负载启动时所产生的浪涌电流通过公共交流电源传导给单片机控制器所造成的干扰。休眠是为了避开这段时间的电源干扰。如果你的驱动继电器是在实验室里,触点上没有驱动任何交流感性大负载,电源上没有干扰源,你当然不用休眠。这还有疑问吗?(你这个功能要预备,要假设驱动有大负载。总不能到了现场再加上去吧。)

    任何通过220V电源交流/直流变换器供电的控制器,都对干线上的其它大负载启动时产生的浪涌电流干扰敏感。所以最简单直接的抗干扰措置就是用电瓶供电,保证你程序不会跑飞。——这也是用来检测自己的程序是否因为电源干扰所造成的跑飞所采用的方法之一,——换用电瓶供电,看它还乱不乱。
    再一点,轿车内部的CAN总线控制器/单片机是用汽车电瓶供电的,它最怕的是启动时刻点火装置共用电瓶产生的干扰电压通过电源窜入单片机。

其实,空间的电磁干扰并不足以造成正常数字电平的破坏。干扰都是通过电源窜进来的。要证明这个结论,很简单。换用电瓶单独供电试试就知道了。——这时,空间电磁干扰依然存在,系统坏会乱吗?不会!再强的恶略环境也不会。

网友I:
回22楼:先睡眠了,如何产生驱动输出指令?你是怕驱动指令输出后,干扰马上就到了,单片机来不及进入休眠?
     一个小继电器闭合时间最快也要6ms左右,8051再慢也能在这段时间内执行几千条指令。——足以做好休眠前的准备工作了。所以,当然是先驱动,后入睡。

    按照操作系统内核的概念,系统节拍只能有一个,LZ是T2。如果再用T0、或者T1,就好像是说,一个人的身体里有2、3个心脏在工作。不是不可以,主要是互相中断有影响,乱套。

除非你的程序是裸奔结构。

网友L:
长见识了!

网友J:
冷漠大侠说的对!在有继电器控制或者电磁阀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干扰的情况。

网友M:
如果电源那,是开关电源不知会不会好些?

楼主(2010-01-14):
谢谢各位。
问题已在09年12月12日解决,方法是:
1、吸取了冷漠的意见,将时隙由5ms增大到10ms,避开继电器吸起时的干扰
2、继电器驱动增加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