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优化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12-09):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是啊,有高手来说说

网友B:
keil的设置里有一个优化选项 对于优化我是一个失败者 还没怎么搞明白

网友C:
一句话说不明白.软件优化靠代码构建.编译器不是万能的

楼主:
找到地方了,见下图。
只是不知道那几个选项是什么意思。
请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D:
附表:Keil C51中的优化级别及优化作用 级别 说明
0 常数合并:编译器预先计算结果,尽可能用常数代替表达式。包括运行地址计算。
优化简单访问:编译器优化访问8051系统的内部数据和位地址。
跳转优化:编译器总是扩展跳转到最终目标,多级跳转指令被删除。
1 死代码删除:没用的代码段被删除。
拒绝跳转:严密的检查条件跳转,以确定是否可以倒置测试逻辑来改进或删除。
2 数据覆盖:适合静态覆盖的数据和位段被确定,并内部标识。BL51连接/定位器可以通过全局数据流分析,选择可被覆盖的段。
3 窥孔优化:清除多余的MOV指令。这包括不必要的从存储区加载和常数加载操作。当存储空间或执行时间可节省时,用简单操作代替复杂操作。
4 寄存器变量:如有可能,自动变量和函数参数分配到寄存器上。为这些变量保留的存储区就省略了。
优化扩展访问:IDATA、XDATA、PDATA和CODE的变量直接包含在操作中。在多数时间没必要使用中间寄存器。
局部公共子表达式删除:如果用一个表达式重复进行相同的计算,则保存第一次计算结果,后面有可能就用这结果。多余的计算就被删除。
Case/Switch优化:包含SWITCH和CASE的代码优化为跳转表或跳转队列。
5 全局公共子表达式删除:一个函数内相同的子表达式有可能就只计算一次。中间结果保存在寄存器中,在一个新的计算中使用。
简单循环优化:用一个常数填充存储区的循环程序被修改和优化。
6 循环优化:如果结果程序代码更快和有效则程序对循环进行优化。
7 扩展索引访问优化:适当时对寄存器变量用DPTR。对指针和数组访问进行执行速度和代码大小优化。
8 公共尾部合并:当一个函数有多个调用,一些设置代码可以复用,因此减少程序大小。
9 公共块子程序:检测循环指令序列,并转换成子程序。Cx51甚至重排代码以得到更大的循环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