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振不起振

楼主(2009-12-09):
使用10.24M晶振,4060九分频,想要20KHz的,搭起来之后用示波器发现不起振啊,匹配电容应该没有问题吧。

中途编辑不能再添加积分了啊?

网友A:
建议LZ不要重复在多个版面发帖!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就过去删掉它

楼主:
那个重复的帖子已经被删掉了啊 呵呵
晶振匹配电容换了22p的,依旧无法起振,why?

网友B:
电容大点试试,再电阻小点试试

楼主:
好的 这就试试看看去

楼主:
是过了 还是不行啊 换了30p 50p的 还有电阻也减小到了8M 很着急 求助ing。。。

网友C:
大锅你查一下CD4060的Datasheet再搭电路好不好?你这电路能振起来才叫见鬼了。
http://skory.gylcomp.hu/alkatresz/cd4060.pdf
Maximum Input Pulse Frequency (Vdd=5V)是多少?

换74HC4060吧。

楼主:
首先多谢蛋疼兄弟指教了,呵呵,datasheet我看的不是很懂,还请兄弟们能进一步指教在下
Maximum Input Pulse Frequency (VDD = 5V)是2.59MHz,而(VDD = 15V)是12MHz,是不是说可以使用15V电压呢
选这个特征电路应该没有错吧
但是元件参数如何选取呢

网友D:
8#ID取得有意思,哈哈

网友C:
试试不就知道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