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三极管PN结共阳啥意图

楼主(2009-12-09):
(无正文)

楼主:
Q3,Q4PN结共阳

网友A:
做双向稳压管用,用来限制双向最高电压

楼主:
怎么看也不能钳位呀!PN结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呀!
仿真了下也一样

网友A:
不懂那就算了

楼主:
这是台湾富晶的万用表专用AD,里面典型应用电路也有这样的保护电路

网友B:
这可不叫“共阳”,晶体管集电结短接相当于一个二极管,比仅用发射结做二极管具有更强的载流能力及导通速度,反偏耐压也更高,两个这样的“二极管”反向串联起电压钳位作用。

楼主:
钳位时必定一个正偏一个反偏,反向能产生电流吗?还是电流从E->C,小弟甘愿拿板凳听讲!

楼主:
我原先把这两个等效为两个二极管

网友B:
靠击穿而导通,这样的“二极管”耐压不高,所以不能用普通二极管代替。

楼主:
BE反向耐压一般只有几伏,原来是靠击穿呀!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呵呵,只要注意到晶体三极管的发射结非常薄自然就……

网友B:
所以,这个方法前面必需串限流电阻,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用于ESD抑制。

网友C:
俺想,这样用的原因还有:
1。结电容,稳压管的结电容,在低电压时可达到20-30PF,有的玩具发射器,就是用稳压管来代替变容管。而小信号三极管的发射结电容一般为10pF以下;
2。施加电压小于击穿电压的情况,稳压管有较大的漏电流(uA级),会影响测量精度。而小信号三极管的发射结反压,在6V左右只有几十nA。影响就小得多。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这里不用齐纳管或TVS自然有其道理。

楼主:
谢谢大家!让我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D:
有空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