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令SBCM

楼主(2009-12-09):
SBCM 将Data Memory(Mx)的内容减去累加器A 的内容,再加上CY??这句读起来怎么那么别扭?看完一遍资料后又回来看看这个指令很难理解啊

网友A:
呵呵,你提这个问题很正常,因为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第一次看这个指令也觉得怪怪的.您不必太在意它是如何表达的,理解它的功能就行了.
给你解释一下:
1.在做减法时,CY=0意味着之前进行的减法已经有借位,则此时做减法应该先把此借位减去,再减AC的值. 也就是06H-05H(AC)-01H(之前的借位)=00H 结果够减,所以CY=1 2.在做减法时,CY=1意思着之前进行的减法没有借位.计算结果: 06H-05H(AC)=01H

举个例子吧, 例如61减去53,先进行低位减,就是1减去3,这时不够减,向高位(6)借一位,此时CY=0,低位结果为8;再进行高位减时,就是6-5,因为之前已经向高位借了一位,所以6先减去1,再减5,高位结果就等于0了,则61减去53结果为08.

楼主:
呵呵,谢谢啊,现在这个印刷版的这些错误已经改出来了吗?我想弄一份研究一下,看电脑看的我头晕

网友A:
没有改,在这个版块的置顶帖子里有错误的更正内容,你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您觉得问题已经解决了,请点击帖子上部的"我要结贴",表明问题解决,以与其它帖子区分,谢谢!

网友B(2010-03-18):
小弟第一次用中颖芯片,手里还没有拿到开发工具,对这个也很迷惑,我想问下那么SBC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网友A:
小弟第一次用中颖芯片,手里还没有拿到开发工具,对这个也很迷惑,我想问下那么SBC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引用 网友B: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