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GCC中变量定义的问题

楼主(2009-12-09):
请教各位前辈,
我在用GCC写AVR程序的时候需要把一些字模存储在FLASH中,
那么在定义变量的时候应该怎么定义的 ? 在变量前需要加什么关键字 ?

比如 zimo[]={0x00,0x11......0x0F};
这个数组存储到FLASH中需要在加什么关键字,编译器可以知道这些是定义在FLASH上的,在C语言中可不可以定义存储在FLASH中变量的地址,比如把那个数组的起始地址定义在0x0F这个地址

网友A:
GCC不能确定你存储空间的地址,将数据放到FLASH中的用法是
#pragma data: code
         const tabale[]={};//不好意思刚开始把关键字写成program了,后面也加了其他方法
这样就在FLASH中定义了一个区存放常数,也就是一个表格,使用的时候可以用来查询
具体的是哪的单元存储是由编译器来定的,指定存到哪个位置目前我还没有用过,有用过的说明一下
AVRGCC中将变量定义在flash空间的方法(大数据存储)

  (1)flash常量:
        #include  <avr\pgmspace.h>//须增加的头文件
        const prog_uchar FlashConst = 3;        //定义uchar型的常量n定义在flash里(flash常量)
        unsigned char RamVar;                         //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Ram变量)
        RamVar = pgm_read_byte(&FlashConst); //读取flash常量到ram变量

(2)flash一维数据:
        #include  <avr\pgmspace.h>
        const prog_uchar  s[5] =  { 1, 2, 3, 4, 5 };
        unsigned char RamVar;                         //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Ram变量)
        RamVar = pgm_read_byte( &s[1] );    //读取s[1]的值到RamVar, or  RamVar = pgm_read_byte( s+1 );

(3)flash多维数据:
        #include  <avr\pgmspace.h>
        const prog_uchar  s[4][16] =  { {14, 4,13, 1, 2,15,11, 8, 3,10, 6,12, 5, 9, 0, 7 },
                                                     { 0,15, 7, 4,14, 2,13, 1,10, 6,12,11, 9, 5, 3, 8 },
                                                     { 4, 1,14, 8,13, 6, 2,11,15,12, 9, 7, 3,10, 5, 0 },
                                                     {15,12, 8, 2, 4, 9, 1, 7, 5,11, 3,14,10, 0, 6,13 }
                                                  };
        unsigned char RamVar[4],[16];                         //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Ram变量)
        register char i, j;
        for(i=0; i<4; ++)
        {
                for(j=0; j<16; j++)
                {
                        RamVar[j]  = pgm_read_byte( &s[j] );    //读取数组s的值到RamVar
                }//end for 2
        }//end for 1
(4)扩展部分
        avr对ram和flash是独立编址的,ram是按8位编址,而flash却按16位编址,读ram和读flash的汇编指令也是不同的。
        类似flash数据类型还有:prog_void 、prog_char 、prog_int8_t、prog_uint8_t、prog_int16_t、prog_uint16_t、prog_int32_t、prog_uint32_t等。
    读取指令pgm_read_xxx宏定义其实就是一段包括了flash读取指令的内联汇编代码。函数原型为:pgm_read_byte(address_short)、pgm_read_word(address_short)、pgm_read_dword(address_short)、pgm_read_float(address_short)。括号中是地址值。

楼主:
关键字不正确的,
这个是错误的信息 :

smg.c:5:2: invalid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program

网友B:
#include"avr/pgmspace.h"
...
uchar PROGMEM  zimo[]={0x00,0x11......0x0F};
...
vrbl=pgm_read_byte(zimo+i);

不过,感觉avr的ram相对其它mcu算是比较充裕的,不知道你的zimo有多长,如果不是不得已,我的做法是直接放在ram里,省事儿。

网友C(2013-12-21):
在gcc中,我想把常数数组定义到一个固定地址上,该如何写呢?

网友D:
在程序中把数据定义到一个命名的section中,资料:http://gcc.gnu.org/onlinedocs/gc ... Variable-Attributes
在链接脚本中定义一个你指定起始地址和长度的memory area,资料:http://sourceware.org/binutils/docs-2.24/ld/MEMORY.html#MEMORY
并且包含那个命名的section,资料:http://sourceware.org/binutils/docs-2.24/ld/SECTIONS.html#SECTIONS

网友E(2015-05-11):
引用 网友A:
GCC不能确定你存储空间的地址,将数据放到FLASH中的用法是
#pragma data: code
         const tabale[]={}; ...

请问第三种  声明多维数组到Flash就是为了剑圣ram。可是调用时候又声明一个多维数组,不是失去意义了吗???
如何声明一个静态变量呢?con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