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的CN值是什么?

楼主(2009-12-09):
请达人指教CN值是什么的简写?意义何在?

下面是搜的一篇关于GPS的**:
很多工程师在研发调试GPS性能都有盲目性,PNDCN值不高,是天线频点不准?还是LNA增益不够?是EMI干扰?还是自身结构限制了GPS性能?可以看出,前两点属于天线问题,后两点属于PND自身设计问题。如何判定是高效调试GPS性能的前提。以下是本人调试GPS的基本流程,可供大家参考。
PND按照原设计做好一切屏蔽手段,首先用矢量分析仪扫描PCBA各位置在1575.42MHZ附近辐射出的干扰,power off扫描一次建立基准指标,power on再扫描一次。该步骤工程师可具体了解机壳内EMI辐射源,为以后对策做好准备。
接下来对PCBGPS的闭环性能测试。如采用的是有源天线,工程师手头必须准备一块LNA标准测试板;如采用无源天线,则可将信号发生器直接接入GPS接收端,可从PND端直接读出CN值。通过与标准机比对,该步骤工程师可调查阻抗匹配及module工作情况。
然后可对天线样品进行测试,一般天线制造商会针对不同外壳结构专调陶瓷天线频点,根据不同方案设计LNA增益。我们可通过标准机测试天线,并对机内EMI对天线的影响程度作出判断。EUT内的待测天线,通过长cable线连接至标准机,在单通道或者opensky,测试EUTpower on/off前后CN值变化,可得知EMICN值的具体影响。一般来说,采用Sirf
module
,在openskypower off时,CN值可达到48power on后,由于EMI影响,CN会下降至46,该天线才能算是合格的。如果power off时,CN值只能达到45,那说明该天线的增益或者频点调试有问题。
最后可在单通道下指导,在机器内增加泡棉隔离或者铜箔封闭等方式,提高CN值。
以上是一般GPS调试流程。当然,有时错误的结构设计也会降低天线的性能,比如陶瓷片上方或者附近有金属;比如天线上方存在不连续介质。

网友A:
应为C/N值,指GPS接收机收到的GPS卫星信号的强度值,用以标明GPS接收机的品质,跟接收天线、LNA设计、系统EMC等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