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T叔,有这个东西不

楼主(2009-12-09):
看到动车组时速380,  那车是电动的,通过上面的电线输送电力.
想知道那个接触它是怎么弄的,怎么高的速度,一直在那几根电线上向前滑.

网友A:
嗯嗯  这个俺也感兴趣

网友B:
那个叫集电刷 高速动车组一般是直流的,车顶和车低分别一个极

楼主:
那么高的速度,天天在那几根电线上磨好多次哦,  灰常好奇

网友C:
磨的不是同一点。

网友B:
弄错了,大街上的无轨电车上那玩意儿才叫集电刷,动车的叫受电弓,是用高耐磨材料,且导电性能优良的材料制成

网友B:
高速受电弓应具有的特点

受电弓和接触网是一对相互作用的振动系统和摩擦耦件,要获得良好的受流性能,除了接触网具有良好的性能外,还必须有受流性能好的受电弓来匹配。受电弓作为一个弹性机构,通过自身结构保持与接触导线一定的压力,在运行过程中,还受到空气动态力的作用,使其在运动中的振动变得非常复杂。综合世界各国的高速铁路使用的受电弓,它具有如下特点:

1.小的静态抬升力;
2.较小的当量归算质量;
3.良好的跟随特性;
4.大的横向刚度;
5.具有良好的气动力模型和气流调整装置,以改善受电弓的气动力稳定性,保证弓头位置稳定;
6.与接触导线摩擦性能相匹配的滑板材料;
7.具有紧急降弓控制系统。当接触网损坏受电弓滑板时,受电弓自动快速降弓。

受电弓上装有耐磨材料的滑块,只要定期更换滑块就行。架空导线也是会受到磨损的,但比起滑块来要小得多。
  受电弓上装的滑块,目前主要有:粉末冶金铁基滑板、粉末冶金铜基滑板、浸金属碳滑板,以及新型的高锰铝青铜材料。

表一、高锰铝青铜与几种常见滑板材料的性能比较
滑板
系列
材料
牌号
密度
g/cm3
布氏硬度
HB
抗拉强度
MPa
冲击韧性
J/cm2
电阻率
μΩm
备注
粉未冶金铁基
M54X
7.5
70~115
≥180
≥9.8
≤0.40
JRS
粉未冶金铜基
BC
7.6
55~65
≥220
≥12
≤0.34
JRS
CR2
8.2
≤85
≥150
≥6.9
≤0.3
铸造铜合金
IH2
8.0
HS18~
≥180
≥9.8
≤0.2
日本近铁线南海线使用
金属一碳
复合材料
MY7D
2.5
(抗弯强度)
0.27
日本JR东线
JR北线使用
高锰铝
青铜

7.4
150~160
400~520
8~10
0.58
本发明新材料
粉末冶金
铁基

<8.0
≤140
≥140
≥7
≤0.35
TB/T
1842.1~2002
粉末冶金
铜基

7.8~8.2
60~90
≥120
≥7
≤0.35
TB/T
1842.1~2002
浸金属
碳板

3.0
≥85
≥85
(抗折强度)
≥0.25
≤12
TB/T
1842.2~2002
注:TB/T1842.1~2002、TB/T1842.2~2002是中国铁道部标准,JRS—日本旧国铁标准。[1][2][3]

高锰铝青铜合金有很好的耐磨性能,同时对摩擦付有很好的减摩性能,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与铜导线的高度磨耗比和重量磨耗比,均大大低于我国现行常用的三类滑板材料的部颁标准,可以大幅度提高滑板的使用寿命。同时它对接触网导线的磨耗比也减少了,甚至低于浸金属碳滑板对导线的磨耗,有利于接触网导线的保护和维修。而且高锰铝青铜合金材料的成本较低,制造工艺较简便;废旧的滑板又可以回收熔炼,铸成新的滑板,循回使用,有利于降低电气化铁路的保养费用和环境保护。

表二、高锰铝青铜与三种滑板材料磨损性能(部颁标准)比较表

滑板自身磨耗比
对接触线磨耗比
滑板材料
高度磨耗比
mm/万车公里
重量磨耗比
g/万机车公里

mm2/万弓架次
高锰铝青铜材料
0.593
8.18
0.01486
粉末冶金铁基滑板
≤9.0
≤90.0
≤0.042
粉末冶金铜基滑板
≤12.0
≤240
≤0.022
浸金属碳滑板
≤13.0
≤204.0
≤0.015

表三、几种耐磨材料的磨耗比
耐 磨 材 料
磨擦付
材 料
有 无 润
滑  剂
磨 耗 比
mm3/m.N
备  注

合 金 类 型
牌  号
高锰铝青铜
合  金
ZQMn14-7-3-3-1
无氧铜
CGr15
固体润滑剂
1.58×10-6
5.64×10-7
负荷70N
锡 青 铜
合  金
ZQSn6-6-3
45#  钢
45# 钢
8.775×10-7
34.37×10-5
负荷300N
高 铝 锌
合  金
ZA27
45#  钢
45# 钢
1.23×10-6
1.8×10-5
负荷200N
Al-Zn基
合  金
P合金
45# 钢
6.278×10-7
14.97×10-5
山东工大研制
(300N)

高锰铝青铜合金除了特别适用于制造电力机车受电弓的滑板外,而且也是机电工业中一种很好的耐磨材料。从表三中我们看到,高锰铝青铜合金有很好的耐磨性能,它的磨耗比小于其它几种耐磨材料[5][6]。因此,这种新的耐磨材料将可以代替多种传统的耐磨铜合金,制作高载荷、高速、中温(≤400℃)下工作的各种滑动轴瓦和滑块,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网友B:
电压平均25000伏,允许一定的波动;单个受电弓最大电流一般是800安

楼主:
谢谢蚂蚁,那家伙原来接触这么好还这么耐磨.

网友D:
这项技术相当不易。
不仅导线(接触网)和受电弓需要耐磨,更重要的是受电弓在接触网上滑行时会对接触网产生一个扰动,该扰动在导线上是以波的形式传播。列车受电弓运动的速度不能超过扰动波在接触网上传播的速度。高速列车速度受限制,不仅是道床、铁轨、道岔等等,扰动波在接触网上的传播速度也是列车速度的一个限制。

网友E:
人类首次飞机突破音障,是在共合国成立的两年前。动车组在地面运动,运行速度最大的瓶颈,会是地面效应。
供电方面,完全可以用直线电机的方式,由轨道直接提供前驱动力

网友C:
成本问题,磁悬浮早就有了。

网友F:
收藏啦,谢谢啊,我也一直觉得这东西有门道,,哈

网友G:
这玩意还真玄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