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望高手给我看看不足

楼主(2009-12-09):
第一次画,有很多缺点,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A:
地平面层拿来走线不合理。
另外lz可以尝试一下用双面板、器件单面贴,一开始要挑战一下,尽量往难的布,以后就学会自觉节约了,呵呵。

网友B:
楼主第一次画吗?必俺第一次画的得不知强多少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是在是放不下了,就拿那里走了,双面板不行,线太多,放不下,如果大片版,板子又要变大了许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真切切第一次画,老师给的任务,说直接上难度大的

网友C:
LZ第一次画就有这功底,太NB了,我学了半年了也还达不到此效果,可否告之一下技巧啊!

网友D:
4层都覆地铜?
而且覆铜的间隙太小了。可以画完线后,更改电气规则,将间隙调大后再覆铜。

线的密度不大,完全可以两层搞定,实在要用4层,中间两层用作地和电源。

网友E:
地平面层拿来走线,你那4层板就白用了

网友F:
中间2层尽量全负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这个板子我零零散散一个月,花时间出细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够地方也不可以放在那里吗?

网友G:
全是手工画的么,没有自动画么,Lz好强呀!

网友H:
真的蛮好看的,第一次就这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