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选型请教!

楼主(2009-12-09):
我打算做个6W的开关电源,DC:6-36V输入,DC:正负15V输出,反激,频率300K左右,请问各位大虾,该用什么型号的磁芯比较好呢?

网友A:
反激跑300K, 你打算整机的EMI咋过?俺倒是在暗波室见过有人在整改时,用60um厚的铜箔把变压器四边及上方整个的包起来,但这属玩做假。

楼主:
貌似金升阳的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A:
除非气隙磨在中柱上面

楼主:
我看过他们的变压器,就是在中柱上有1mm左右的气隙

网友A:
需要很大的量,厂家才会给你磨中柱

楼主:
那选用哪款型号比较好呢?

网友A:
EFD20,100KHz(QQ里已经回了,现再回一次,供新手参考)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IC,能共享一下电路么?

楼主:
3843,宽输入,双路输出,已经做好了

网友C:
那请教下LS的众大虾们:

    反激电源的频率最高可以做多大?考虑成本!(就是成本,性能在一个折中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