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时钟某天突然慢很多

楼主(2009-12-09):
请教各路大侠,
   我用的时钟芯片为HT1381,测试样品80个,隔24小时测一次,测试数据为每天快两秒以内,但跑了一个星期,或两星期(不定),会在某个24小时里全部变慢几十秒,而且是80个样品全部慢的一样,譬如全部慢20秒,或全部慢15秒,然后在这基础上每天快两秒以内跑着,不知道哪天又会突然慢了下来。不知有没有谁遇到这种情况。
谢谢!!

网友A:
俺弄的一个屏幕控制卡上的时钟也是用的HT1381也是慢,后来找下大体规律给弄个软件补偿。

网友B:
是该时段内电源或其它硬件电路出了问题,器件本身不会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不可能吧,都是独立的电池供电,他们就像犯人串供一样,好像在某个时段里集体睡了一会一样。

楼主:

2# lileibmw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不是每天有规律的变慢,而是在某天全部突然慢了10秒--30秒。

网友C:
估计是电源电压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可能80个样品电池都同时出了问题啊。

网友D:
会不会是突然某一天你的检测标准快了10秒--30秒!

网友E:
可能是器件的问题。

网友B:
如果分别供电的,查其它具有共同联系的因素如数据采集电路、共同的其它电气连接线路等,这种现象绝非个体因素所致。

网友F:
时钟快慢按道理只应该跟晶振频率有关;
突然改变会不会是你的软件对芯片进行了什么操作?

网友B:
跟晶体频率是有关,但不会所有晶体在同一时间突然朝同一方向产生相同的误差,这个因素可以排除,仅在共性原因中寻找即可,任何个体原因均可排除。

网友F:
觉得可以分软件硬件2大方面排除原因,
排除软件的原因后,硬件可能的原因:
1.芯片本身的问题,
2.电源的电压稳定性,电压是否过低或纹波大,
3.电路的温度稳定性,可能半夜或中午时温度最极端的时候时钟停振了?
个人觉得是软件或温度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非法的代码也可能会导致,看你这个这么有规律,估计是读写的代码有BUG,而且这个BUG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才能触发的。。。

网友H:
很对呀!
一天快2秒内,2周突然慢10多秒,这个也许是人家修正的结果吧!

很多时钟支持补偿的,只是你这个补偿时间太慢了吧!

应该误差到一秒就修正

网友I:
这种整 体的问题,大部份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J:
每个芯片所设置的时间日期是否一致?
可以把日期再调回去,重来一遍,看看是否是BUG。

网友K(2011-08-24):
老帖子翻出来,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我最近也有这个困扰,2000量中有6%的比例,时钟在2个月慢了7-10分钟的有4%,其它慢的有几个小时到3、4天不等,百思不得其解啊。而且实验室有500的量,2个月都正常,偏差1分钟内就算正常。到客户那的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K:
从客户那拿回2个慢的的,1个慢了4天的拿回来放了1天,误差1秒,1个慢了几小时的,看液晶显示略闪烁,把晶振引脚上的黑胶挂掉,放了一天,时间误差也在1秒。

网友L:
回复 网友K:
器件本身的原因,有兴趣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样品,对产品绝对是有信心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K:
顶下,有兴趣加我Q593967363

网友M:
1 软件bug,让它暂停了一下。
2 此芯片里面的数字电路问题,对于某个年月日时分秒的进制有问题。
3 晶振不可能同时停了一下。

网友M:
20楼的可能是晶振问题,请尝试看看你买的晶振的最佳负载电容是多少。

网友K:
24# linqing171 6pf,拿回来都两天时钟正常,有软件bug的话可能在什么地方呢 ?

网友N(2015-03-06):
引用 网友K:
老帖子翻出来,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我最近也有这个困扰,2000量中有6%的比例,时钟在2个月慢了7- ...

请问解决了没

网友O:
俺也遇到过。。。

网友P:
检查一下软件吧,感觉应该是软件对芯片进行过操作而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