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2440 外部中断的疑问

楼主(2009-12-09):
我现在有一个环境, 接arm的外部中断5,6,7. 外部中断5 是1秒一个中断, 外部中断6是1秒4000个左右的中断, 外部中断7是1秒100个.
关于中断部分我写的程序如下:
初始化程序:
SR_Init(void)
{
rGPFCON = (rGPFCON & (~((3<<8)|(3<<10)|(3<<12)|(3<<14)))) | ((2<<8)|(2<<10)|(2<<12)|(2<<14));
rEXTINT0 &= ~((7<<16)|(7<<20)|(7<<24)|(7<<28));
rEXTINT0 |= ((4<<16)|4<<20)|(4<<24)|(4<<28);
    /*清eint4,5,6,7*/
rEINTPEND |= (1<<4)|(1<<5)|(1<<6)|(1<<7);
/*使能eint4,5,6,7*/
rEINTMASK &= ~((1<<4)|(1<<5)|(1<<6)|(1<<7));
Clear_Pending(BIT_EINT4_7);
pISR_EINT4_7 = (unsigned  int)SR_ISR;
EnableIrq(BIT_EINT4_7);
}
中断处理:
static void SR_ISR(void)
{
unsigned short state = 0;

state = rEINTPEND;
rEINTPEND |= state & 0xf0;
Clear_Pending(BIT_EINT4_7);
if ((state) & (1<<4))
{
}
if ((state) & (1<<5))
{
  ZBtimes++;
}
if ((state) & (1<<6))
{
  TXtimes++;
}
if ((state) & (1<<7))
{
  SZtentimes++;
}
}
然后就发现中断7 会不定时的 每秒丢1个中断, 100变成99.
我就把外部中断6和外部中断0短接, 然后程序如下:
初始化:
SR_Init(void)
{
rGPFCON = (rGPFCON & (~((3<<8)|(3<<10)|(3<<0)|(3<<14)))) | ((2<<8)|(2<<10)|(2<<0)|(2<<14));
rEXTINT0 &= ~((7<<16)|(7<<20)|(7<<0)|(7<<28));
rEXTINT0 |= ((4<<16)|4<<20)|(4<<0)|(4<<28);
    /*清eint4,5,7*/
rEINTPEND |= (1<<4)|(1<<5)|(1<<7);
/*使能eint4,5,7*/
rEINTMASK &= ~((1<<4)|(1<<5)|(1<<7));

Clear_Pending(BIT_EINT0);
pISR_EINT0 = (unsigned  int)SR_ISR0;
EnableIrq(BIT_EINT0);
Clear_Pending(BIT_EINT4_7);
pISR_EINT4_7 = (unsigned  int)SR_ISR;
EnableIrq(BIT_EINT4_7);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static void SR_ISR0(void)
{
Clear_Pending(BIT_EINT0);
TXtimes++;
}
外部中断4_7服务程序:
static void SR_ISR(void)
{
unsigned short state = 0;

state = rEINTPEND;
rEINTPEND |= state & 0xf0;
Clear_Pending(BIT_EINT4_7);
if ((state) & (1<<4))
{
}
if ((state) & (1<<5))
{
  ZBtimes++;
}
if ((state) & (1<<6))
{
  TXtimes++;
}
if ((state) & (1<<7))
{
  SZtentimes++;
}
}
中断7 就不丢了.
有这个现象 , 我就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望高人指点下, 说明下原理.

楼主:
2440 我也是裸奔的,  在uboot1.1.4基础上修改添加了中断处理, 主要是修改了u-boot-1.1.4\cpu\arm920t\interrupt.c的do_irq函数 以及 u-boot-1.1.4\inlude\configs\smdk2440.c 下 添加 #define  CONFIG_USE_IRQ 1.

楼主:
还有1个问题就是arm2440的外部中断,0,1,2,3都有独立中断源 ,4_7 和8_23都是共享1个中断源,  为什么要这么设置? 为什么不0_3,4_7,...20_23这样等分的共享6个中断源?  也是就问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6对硬件工程师使用上来说是完全一样的吗?

楼主:
顶下 到第二页了。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中断优先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