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可以再开水中煮吗?

楼主(2009-12-09):
想做个电极,要放在沸腾的开水中,并且与水绝缘,觉得PCB板比较好加工,只是不知道PCB板是不是会在水中泡坏,上面那层绿油是不是容易在开水中脱落!

网友A:
绿油在锡缸里也抗得住(不会马上脱落),开水中肯定没问题

楼主:
不知道长期高温(120C°)浸泡的话,板材和绿油会不会有问题!就害怕时间一久泡坏了!

网友A:
不会,绿油是热固性材料,一般工厂作附着力测试时,是把pcb板在260℃锡缸里浸5~10s,再置于助焊剂里(常温),反复几次,不脱壳算合格.120℃浸泡没问题.

网友B:
阻焊涂层(俗称绿油)是不怕水煮,但PCB基板会吸水,不能将PCB放在水中使用,不论热水冷水,这时更谈不上什么“绝缘”。电极有各类不同用途的成品,直接购买使用就是,非用PCB的话,陶瓷基材是唯一选择,得不偿失吧?乖乖去买电极,哪怕用合适的金属材料自制,楼主的企图是死路。

网友C:
呵呵,我也在想:
会不会吸水?
会不会漏电?
会不会电解腐蚀?
会不会污染开水?
...

所以不敢做声:)

网友D:
:L  这水还能喝么?

网友B:
跟能不能喝没关系,测试饮用水的电极只能用惰性电极。

xwj被老t吓住了……

网友E:
这个,建议用电容水位计,目前的电容水位计技术,已经可以满足火力发电厂374摄氏度,22MPa以上压强的超临界水的水位计量

楼主:
这样啊!那看样子,还是自制吧,那使用铜片,表面浸绿油的方法可行吗?

网友E:
传统电容水位计,可以在常温下精确测量水位,是因为水,空气的介电常数基本固定。当空气中含有水蒸汽测不适用,不过楼主可以根据不同温度下的水蒸汽饱合蒸汽压来计算,这些数据在气象网站上可以找到

网友A:
晕,俺又不知道测下来的水还准备喝,太平点,用聚四氟乙烯棒料车几个绝缘垫圈用铜螺丝做吧.哈哈,白忙活了拉.

网友F:
铜也容易生铜锈,呵呵,弄不好就成‘绿茶’了。。。

用石墨棒试试

网友B:
楼主还是先说说想干什么吧,也许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电极。

网友E:
嗯,楼主得交待清楚,120度,压强刚好2MPa,这个应该是民用煮饭的高压锅用的。医用的比这个高得多。

楼主:
就是想做电容式水位计的电极!前提是必须与水绝缘!找了半天没合适的电极!

网友E:
你不如用玻璃,或聚酰亚胺塑料,后者可以长期工作在350度温度下,是目前耐温性能最好的工程塑料。

楼主:
传统电容水位计,可以在常温下精确测量水位,是因为水,空气的介电常数基本固定。当空气中含有水蒸汽测不适用,不过楼主可以根据不同温度下的水蒸汽饱合蒸汽压来计算,这些数据在气象网站上可以找到

其实POWERant的说法我也在担心可行性!

网友E:
哈,你到火电厂去访一访,俺可不是随便出主意的

楼主:
就是用在压力锅里!

网友B:
楼主应一开始就交待清楚,否则前面确实都白忙乎了……

电容式水位计的电极有成品卖,自制的话如果追求可靠性比买成品还要花更多的钱。单纯涂布什么绝缘涂料的方法不可取,通常都是用电化学法在合适的材料上取得致密绝缘氧化层的基础上再加涂层制备而成,也有用绝缘材料在导体上整体成型制备的,这些都不是土法能轻松实现的。

网友E:
挤牙膏似的,俺不陪你玩了,该说的都说完了

楼主:
茅塞顿开,但又迷茫了!谢谢诸位指教了!

网友A:
http://www.bjx.com.cn/new/compweb/productshow.asp?id=186846

A32射频电容液位计
【A32射频电容液位计】产品概要

产品名称:A32射频电容液位计
产品类别:
产品品牌: intaide
型号规格: A32W
联系电话:010-52568743,52568745
联系邮箱:intaide168@126.com
关键词: 射频电容物位计  射频电容液位计  电容物位变送器
关注度:195次

【A32射频电容液位计】产品图片

【A32射频电容液位计】产品说明
A32W射频电容物位计(又称射频电容液位计)可以解决大多数高温,高压,腐蚀性液位的测量。射频电容液位计采用美国Sailsors公司射频电容技术和芯片及聚四氟乙烯做绝缘材料。与双法兰液位计,浮筒式液位计,同位素式液位计相比,它是一种简单,耐用,方便的仪表。

二、射频电容液位计的产品特点
结构简单,安装容易。
耐腐蚀性强,用聚四氟乙烯做探杆。
耐高温,一般为200℃,特殊可达到1000℃。
耐高压,最高压为32MPa。
原理 用途
如果将探杆和容器壁视做两块相互平行的电极板,被测液体视做它们之间的介质,那么一个简单的电容形成了。当液位上升时,电容量就会增加,射频电路将这一变化转换为模拟信号输出。 酸类,碱类,氯化物,有机溶剂,液态CO2,氨水,PVC粉料,灰料,油水界面,中药等液体位测量。

技术性能
量程: 0-125~3000mm(杆式)
精度: 0.5%
供电: 24VDC
输出: 4-20mA
电子部分工作温度: -40-85℃
防护等级: IP65
防爆等级: dIICT6
请注明实际压力:
例:A32C(150)3K2N2IM5聚四氟杆式 长度1500mm 常温
304法兰 参考电极 本安 带显示
注意:订货时厂家将对选型提出具体意见

选型指南

项目
型谱
说明
A32

A32物位变送器

A
揽式
B
不锈钢杆式
C
聚四氟杆式
D
其它材料
探头
()
杆式cm
探头
()
缆式cm

-25-125℃
-55-220℃
常温
高温>220℃

S
<3.5Mpa
H
<50Mpa
G
<2Mpa
K
常压

NPT螺纹
304法兰
M32×1.5
用户提出

X
防护罩
M5
数字显示
N1
同心轴电极
N2
参考电极
I
本安
d
隔爆
G
配重
W
数显基

网友G:
这个肯定没问题
这玩意防火 好像

楼主:
就是贵了点!

网友:
要做啥
这问题不好解决吧

网友H:
别担心,煮吧、蒸也可以
曾有客户水煮我们家的IC测试气密性,晕过

网友E:
仅仅是水煮,你偷着乐就好了,先不谈金属,陶瓷,玻封(气密性依次下降)

只谈有机树脂封装这种最差的,正规的检测是100次-65~150度循环

网友D:
很BS这样的挤牙膏...

网友I:
蒽!这个产品我见过的!

网友J:
发现 chunyang powerants xwj tyw等大侠的知识实在是太渊博了
你们是google得到的还是这些东西早就烂熟于心啊
真是太佩服你们了

网友B:
google要用,但自己没有掌握足够的知识仅靠google是根本不行的。

网友E:
常识概念性的东西靠平时积累常握,常量可记不了那么多,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真的要用了,那些常量还是要搜一下的。
前不久,听说松下的微型内燃发电机,16克燃料连续工作两周,俺立马觉得不对,因为大型柴油发电机每度油耗为两百多克。后来俺一算,松下那玩意儿,水份很大,两周需要3公斤燃料。如果平时不掌握,也就上当受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