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LPC2114的定时器产生周期是2ms的方波,精度能达到0.01us吗?

楼主(2009-12-09):
请问:
用LPC2114的定时器产生周期是2ms的方波,精度能达到0.01us吗?
晶振是11.0592Mhz,用定时器中断产生,1ms产生一次中断。
要求精度达到0.01us,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A:
精度的看数据手册支持部,那个精度够高的啊,外界一干扰,你不就~~

网友B:
精度的看数据手册支持部,那个精度够高的啊,外界一干扰,你不就~~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要吓唬小朋友啊

网友C:
精度要求好高啊,干嘛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D(2010-01-09):
不知道片子的稳定度怎么样。不要进中断后再改引脚的输出,要用比较器的输出脚直接输出,然后在中断里改比较器的下一个比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