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高阻态用做功能选择

楼主(2009-12-09):
我这人是个老实孩子,IO口高阻态的时候都是在复位的时候那一刻出现后就从来不用,上次看到一个人的设计,用高阻态接电源或是接地来判定产品的附加功能,不知道有没有哪位这么用过,性能怎么样,稳定吗

网友A:
当然稳定,不仅限于此,还有N多用法:
单片机驱动液晶
3.3V供电的单片机接LED的负极,正极接5V,如果直接输出高电平是不能完全灭掉指示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