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几个二极管是干嘛的?

楼主(2009-12-09):
超声波硬件.pdf (124.04 KB) 前几天在社区看到一篇关于超声波测距的帖子,纯硬件,里面有几个二极管的作用不太懂,请各位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想获得直接帮助,最好用恰当的方式描述你的问题并提供详实的相关信息,这里楼主应直接贴出电路,哪怕自己费力画个电路图,然后截屏转成精简的图形格式(最好用GIF格式)发表。

网友A:
用“高级回复”上传附件的方法贴图。

网友A:
还不会贴图么?
用高级回复,然后添加附件。

楼主:
刚申请的号,不太会用贴图功能,请指教一下好吗?

楼主:
除了这几个二极管,图基本能看懂。下面的三个二极管不知是干嘛用的,感觉像是保护用的,还有第一个1n914是干嘛的?

网友B:
最上面的,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
下面三个钳位

网友A:
两个1SS106构成倍压检波;最上面的1N914用于单向隔离,防止LM393的偏置电路影响振荡部份的电参数;中间和下面的1N914为103耦合电容提供快速泄放通路。

楼主:
最上面的1N914不用的话也可以吧?这样就不存在它干扰震荡回路了,是这样吗?不太懂?另外,怎么给分啊?我评分时,通知24小时不能修改

网友A:
前面不是已经说过最上面的那个1N914是起隔离作用的,不用它才会有影响,RS和1M电阻构成的偏置回路将对555输出的缓冲施密特门构成负载,而且还有个CS。

网友C:
最上面1n914应该是单向导通隔离
中间的2个1ss106是整流和续流,没有续流的话,电容负半周没有回流通道。
最下面2个1n194估计是钳位。

楼主:
前面不是已经说过最上面的那个1N914是起隔离作用的,不用它才会有影响,RS和1M电阻构成的偏置回路将对555输出的缓冲施密特门构成负载,而且还有个CS。 ...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的意思是把1N914干脆断开,这样不就隔离了,这样理解对吗?请您继续做一下更深的解释,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是没有懂。
555输入的同步脉冲要送到LM393。不加那个二极管的话LZ看看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