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问题

楼主(2009-12-09):
噪声太大,噪声为250mv,而且输出脉冲严重展宽,输入脉冲为20ns,输出则变成了几百ns,请高手分析一下,初次调试放大器,谢谢大家帮助!

楼主:
图中的sensor 是光探测器,用led带画

网友A:
你的放大倍数选择不合理,容易引起不稳定,另外R5太大,小于以K 就可,你输入的是高频信号,和你的PCB布线有很大关系,最好要用贴片,噪声小。

楼主:
是贴片元件,电阻电容用的0603,多谢!

楼主:
R2,R3是不是太大了,输出有几百毫伏的直流负电压,是不是造成了参考点位的波动?

网友B:
好好检查一下电子元器件的焊接

网友C:
首先,你的运放的放大倍数太大了,放大了20000倍,你的输入信号很小?否则运放极有可能饱和了。
其次,大的放大倍数很容易引起自激震荡,而且大电阻的热噪声也很大,也是噪声变大的原因。
再次,你可以看看你运放的跟随速率是不是满足要求

楼主:
信号放大倍数要达到40db,我改一下第二级的放大倍数看看,噪声问题很头痛

网友D:
如果是要求40dB,那最好前后各20dB,并且应当减小反馈电阻的阻值,譬如用360欧姆对39欧姆的。那个100欧姆电阻好像用处不大

网友E:
用T型阻代替要得不?

网友F:
40db才100倍,你现在都放大80db了
在R4和R6并个10pf小电容。

网友G:
最好别用T型网络。
个人感觉
要消除直流噪声,就发同反相等效输入电阻匹配好就可以,或者加失调调节电阻。
降低交流噪声,可以把大部分增益都分配给前级放大。不然前级放大出来的噪声被后级放大。

网友H:
40db才100倍,你现在都放大80db了
在R4和R6并个10pf小电容。
引用 网友F:

40db不是10000倍吗?应该是电压放大吧

网友I:
我觉得重新出来一下电路,第一级跟随,二级放大倍数小点,再用电容耦合到三级放大,另外楼主的耦合电容大了点。

网友J:
个人感觉,电阻的热噪声经过放大之后就差不多这么大,反馈电阻有点大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G:
您好,不是很明白,交流噪声指的是哪些的呢?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重新改了一下电路,请给分析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F:
40db不是10000倍吗?应该是电压放大吧
引用 网友H:

20logA=40db
A=10^2=100倍
20logA=80dB
A=10^4=10000倍

网友A:
C2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K:
额,高频的很难做的,级间还有耦合,第一级很重要
每一级的放大倍数不要超过40db,否则容易引起自己震荡

网友D:
C1这么接是没用的,直接按手册上的接法,并在反馈电阻上。
去掉C2,
1、2级之间采用交流耦合。

网友H:
20logA=40db
A=10^2=100倍
20logA=80dB
A=10^4=10000倍
引用 网友F:

呵呵,搞错了

网友L:
看看噪声是不是电源进去的,有条件可以对你这个OP放大器单独供电。

网友M:
什么是交流耦合啊?

楼主:
有问题了,第一级没问题,可是后边一级改成跟随器发现放大器震荡了,放大倍数调整到1时也有震荡,反馈电阻并一个电容也没作用,不知什么问题,跟随器怎么也震荡了,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N:
建议熟悉传感器输出信号频率,放大前加入相应的滤波器^_^

网友F:
有问题了,第一级没问题,可是后边一级改成跟随器发现放大器震荡了,放大倍数调整到1时也有震荡,反馈电阻并一个电容也没作用,不知什么问题,跟随器怎么也震荡了,请高手指教啊! ...
引用 楼主:

跟随器最容易震荡。反馈深度太大。
你并的电容大点试试。有些高频运放不能当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