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芯片受EFT干扰,怎么解决呀?

楼主(2009-12-09):
设备上使用的了 USB 转串口芯片,起初用的是 CP2102,在设备旁边的电感镇流日光灯启动时,即可把它干扰死机,表现为通信异常,上位机程序死在操作串口的那个语句里出不来,串口写入错误处理也执行不了,只有把USB线拔掉,才能执行串口写入错误处理,再插上线后,重新打开串口,才能接着收发数据。

后来把芯片换成 FT232RL ,问题依旧,在USB数据线上加磁环,加瞬态抑制器、加TDK的共模电感,设备电源线上加EFT抑制器,均有所改善,受干扰的几率有所降低,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怎么能彻底解决呀?

网友A:
除了在数据线上加抑制元件外,电源、地要妥善处理,同样要加抑制并进行足够的去耦,如果系统内的控制线尺寸较长也需要做处理。

网友B:
除了在数据线上加抑制元件外,电源、地要妥善处理,

网友C:
不懂啊,USB转232线网上卖7元一条。应该简单啊。

楼主:
网上卖的那些都不能搞干扰,
现在的电路是这样的,还要采取一些什么措施?
1.USB口的电源线和地线,也加上共模电感?还是分别加上磁珠或电感?
2.共模电感,我加到瞬态抑制器的前面了,对吗?还是后面更好?

网友A:
楼主的桥片是在设备上用的,有其它相关因素,和USB串口线的应用条件不同,无可比性。

网友A:
楼主还要看你的设备中的其它情况,仅在PC接口方向采取措施很可能不足以解决问题。

楼主:
设备是一台实验室用的分析仪器,除电源外,仅有一条USB线跟电脑相连,设备比较大,长1米,宽0.5米,里面主要是铝制的机械、结构部分,跟电路上的GND是相通的。电源采用开关电源,内部已自带EMI滤波器,电源进线处又加了EFT抑制器。
现在的情况是,USB线的GND、电路板的GND、设备的金属机架三者是直接相通的,是不是USB线的GND加电感再跟后两者连通比较好?
其它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A:
PC地、设备机架要可靠、良好的接大地,如果有会发生火花放电的执行元件如继电器、电动机以及振荡电路什么的要加强内部EMI抑制,设备电路的供电、接地回路等也有讲究,楼主的面临问题要从设备电气的整改方面入手。

网友D:
入口并联TV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验室设备,只能通过三芯电源线的地线接地,已确认就是由于附近开关日光灯、插拔大功率电器等引起,其它没有出现过受干扰的情况。也不是由于内部EMI引起,没有可能产生火花的继电器,振荡电路啥的,倒是有个小直流电机,但肯定也不是因为它,
就是外部EFT引起。

入口已并联TVS.

网友C:
19脚好像有问题,“如果不需要可以悬空或拉或拉至VCCIO”

楼主:
19脚是受 VBUS 控制的,USB线不插入电脑时,处于复位状态,插上后,VBUS把 RESET接高,芯片开始工作。因已接入C15,1uF电容,故应该可以把这儿的干扰滤掉吧。不接C15时,受干扰时,芯片会产生复位动作,从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设备重新初始化的过程。接入C15,受干扰时,芯片不会复位,但电脑端的芯片驱动程序会死机,导致用户程序锁死。

网友E:
软件不够鲁班。

网友F:
现在有一种USB转虚拟串口的,就是设备是插在USB接口上,但是却可以按串口操作,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

网友G:
接14楼
应该修改驱动程序,加入出错处理,但驱动的源码是不会提供的

网友A:
外部干扰是通过电源耦合进来的,必需加强电源系统的EMI抑制。接地良好也是必需的,否则抑制器作用有限。

网友H:
现在的USB转串口都有这个问题,建议换方案。

网友I:
USB 信号线处理了,电源几乎没处理

网友J:
前些时类似问题也困扰俺数天,Rxd/Txd 靠 USB-232 芯片端各弄47uH电感、103电容后解决。未采取措施前Rxd/Txd线上监视到超300V极窄脉冲。

网友K:
都关掉了? 服务器 周末要也休息的

网友L(2010-03-14):
设备上使用的了 USB 转串口芯片,起初用的是 CP2102,在设备旁边的电感镇流日光灯启动时,即可把它干扰死机,表现为通信异常,上位机程序死在操作串口的那个语句里出不来,串口写入错误处理也执行不了,只有把USB线 ...
引用 楼主: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我的板子用的是FT232RL,工作现场有个冰箱压缩机,串口也会死机

网友M:
USB线尽量短,USB入口端套上磁环

网友N:
楼上各位好像都没说到点上,
地线接成环路了,当然会引入干扰。
而且受干扰最大的地方就是地线最细的地方-->USB电缆和串口电缆中的地线。
解决办法,
1,使地线环路面积最小,即将USB和串口线的走向与电源线重合,使环路面积最小。
2,减小USB和串口地线阻抗,即再USB电缆和串口电缆外面沿着电缆再并联一条更粗的地线,越粗越好。
3,彻底断开地线回路,
  1)其中一个设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不接地线。
  2)想办法将USB或串口用光耦隔离。
以上3种办法可以单独或同时使用。

网友N:
其实USB和串口本来设计就是为了连接主机和设备的,最好是手持设备,不接地线的,
而不是用来连接主机和主机的,因为地线的存在,会由于两个主机之间地电平的不同产生地线电流,干扰通讯。
即便两个主机都接了地,也会由于地线产生环路而引入干扰。
所以这类问题要小心处理,

网友L:
楼上各位好像都没说到点上,
地线接成环路了,当然会引入干扰。
而且受干扰最大的地方就是地线最细的地方-->USB电缆和串口电缆中的地线。
解决办法,
1,使地线环路面积最小,即将USB和串口线的走向与电源线重合,使 ...
引用 网友N:

我现在的现象似乎不符合这个理论,我目前是用笔记断开电源,直接使用电池来测的,结果只要信号线经过冰箱压缩机附近,FT232RL还是停止工作!

网友O:
USB转串口(或曰虚拟串口)普遍存在干扰死机的问题,但奇怪的是真正USB接口却没有这个问题,或者说问题远远没有如此严重。也许是USB/RS232芯片固有缺陷、Bug。

网友:
地线怎么没处理呢?电源处加共模电感,电源线和地线分别接 一电容到大地,与其连接的设备要真正可靠的去大地相连

网友A(2010-12-18):
这么老的帖子还不结掉,真是懒!

网友P(2015-12-01):
我也遇到了USB串口线干扰问题,干扰的现象是电脑给设备发送数据正常,设备给电脑发送数据,电脑却收不到,用示波器量设备发送管脚确实有向外发送数据。用示波器测量产生干扰的一瞬间,在收发接口上有一小段杂波出现。

网友Q:
USB 电源都没有一个22UF级以上的储能电容?